台达人机 报警设置

楼主(2013-07-11):
台达人机这边报警设置如何写入读取地址欧姆龙那边指令怎么写才可以触发报警信息

网友A:
没用过台达的屏,简单的方法就是让PLC各屏共用一个地址,如H, W,   只要PLC里有置1的动作,屏里选择ON时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B:
报警有模拟量和离散量两种:

1.模拟量,关联PLC变量后,只需在HMI中报警列表组态上下限报警即可!

2.离散量,需要PLC中编好相应的程序,当触发报警时,需要将相应的位置位或复位。

   随后HMI读取该变量即可。

网友C:
在台达人机报警设置里设置一个起始地址,(一般用M,)然后按顺序写好报警讯息,再在PLC里面对应的报警置位相应的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