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一定要加直流电源吗?

楼主(2013-07-11):
如图所示的测试三极管特性的电路:

在发射极和集电极为何要加直流电源,如加交流电源行吗?

网友A:
三极管的本质,是个能量转换器件。

其作用就是把EC直流电源的能量,转化为 随IB信号变化趋势相同的、能量比IB更强的信号,具体多强大,就看放大倍数。

早起发现三极管功能的工程师感觉上是放大了信号,所以一直叫放大器,其本事能量转换。

所以,我理解,EB可去,EC不可去。

楼主:
   有一种说法是:因为直流电源是保证晶体管工作在放大状态的主要能源:一方面通过Rb为晶体管提供基极电流,使发射极处于正向偏置;另一方面通过Rc为晶体管提供集电极电流,使集电极处于反向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