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信号处理

楼主(2013-07-11):
各位大哥好:

        我们公司有个设备,模拟量信号输入点大概有300个左右,但是距离PLC最远的有50米以上,它是怎么么解决衰减问题?而且PLC模拟量模块只有2块(8点输入),我看了下,没有可能是直接连在PLC模块上的,系统应该是PROFIBUS通讯,是总线端子采集信号和传达动作指令给继电器。

 我想问下:是总线端子本身处理了信号衰减问题,还是PROFIBUS协议具备远距离模拟量信号传输功能?或者两者都不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否加了中继器,或者其他神马的进去。

          本人纯小白勿喷啊。

网友A:
50米也没多远,信号衰减可以忽略。实在担心衰减可以将模拟量信号换成4~20mA,这样传送距离就可以达几公里,且PLC的模拟量模块的购买上也可节省些投资。PLC模拟量模块4~20mA是价格最低的。

网友A:
有何疑难问题请QQ1531165728

网友B:
弄段补偿导线呗

网友C:
300个点模拟量信号,2个8点的模拟量输入模块,那肯定是走了通讯了,然后通讯线干扰能能力更强。

楼主:
谢谢大家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