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3-07-11):
我公司用的S7-200PLC 系统,经过改造后将S7-200用DP挂到和利时DCS系统上,现场仪表的数据都正常,但是从富士变频器读到的数据波动很大。连接方式是这样:CPU用modebus与变频器通信,读到的数据放在CPU缓冲区,CPU通过DP与DCS控制器通信,最后在控制器上得到的数据波动的非常厉害,请教高手,小弟拜托各位了。

网友A(2013-09-24):
不太懂,看看有干扰没...............

网友B(2013-10-27):
检测下数据传输介质的屏蔽层的屏蔽效果,还有数据终端设备的接地,接地电阻是否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