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触摸屏和一台PLC的控制连接

楼主(2013-07-11):
    想两地触摸屏分别控制一台PLC,可以吗?怎样选型?

  谢谢!

网友A:
看看下图是西门子的,你也可以参考其他的选型手册。

网友B:
用OMRON的CJ系列PLC与4台屏做通讯,PLC与V8屏(壹台)通讯,然后V8屏与S8屏(参台)进行RS485通讯,配置如下

另外还有一个案例,一台PLC通过两个RS232串口,分别与两个品牌的屏进行通讯。

网友B:
说明一下,V8屏在中控室,S8屏在生产现场,走的RS485,两者相距有70-80米,用了两年,没有问题!这样的配制配了3套。

选型的时候就要了解清楚,屏如果相距比较远的话,走RS232就不能太长,不能用一台PLC的串口分别各带一个屏,距离近就没有问题!多数品牌的屏在同系列里直接通讯,只需更改站号(有些首尾的拔码开关需要设置),这个需要咨询屏的技术人员!

网友C:
用两台可以和PLC通讯!我用过力控和昆仑通态的屏同西门子200的通讯过!

网友D:
直接用海泰克或者三菱屏,其中一个与PLC连接做主屏,其余屏与主屏连接即可

网友E:
用屏通的屏也可以实现您的要求  ,  我这里有实例

网友F:
可以,实现切换,或共享到一个PLC

网友G:
有的HMI上具备两个彼此隔离的通信口,一个口作主站连PLC,另一个口作从站连接另一个HMI。这样是最保险的,不会发生冲突。不过要求对HMI比较熟悉才行。

还有个办法,就是找个双通信口的PLC,每个口各接一个HMI也行。不过最好是限制其中一台HMI的写入权限,不然也容易打架。。。

网友H(2018-05-04):
可以的,没问题,主要是工控电脑支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