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应该学习的一些知识3

楼主(2013-07-11):
常用电子元器件的检测方法

 在电子电路中,除了接触最多的电子元器件( 例如电阻,电感,电容,二极管,三极管,集成电路等) 以外,还有其他常用电子元器件,如电声器件,开关及接插件等。

  1 电声器件

  电声器件是指能把电声转变成音频电信号或者把音频电信号变成声能的器件。常见的电声器件有扬声器、耳机、传声器等。

  1.1 扬声器

  ( 1) 分类

  扬声器俗称喇叭,它是将电能转变成声能并将它辐射到空气中去的一种电声换能器件。扬声器的种类较多,按电―声换能的方式不同分为电动式、压电式、电磁式、气动式等; 按结构不同分为号筒式、纸盆式、平板式、组合式等多种; 按形状不同分为圆形、椭圆型; 按工作频段不同分为高音扬声器、中音扬声器和低音扬声器等。

  不同结构的扬声器有不同的用途,一般在广场扩音时,使用电动号筒式扬声器; 在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中多使用电动纸盆式扬声器。

  ( 2) 主要电声参数标称功率: 扬声器的标称功率又称为额定功率,是指扬声器长时间工作时所输出的电功率。扬声器在标称功率下能达到最佳的工作状态。

  额定阻抗: 扬声器的阻抗是指它的交流阻抗值,因而它随测试频率的不同而不同。一般标注的阻抗值对口径小于Φ90 mm 的扬声器使用100 Hz 时的值,对于口径大于Φ90 mm 的扬声器使用400 Hz 时的值。

  频率范围: 扬声器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有较高的灵敏度,这个范围就是扬声器的有效频率范围。

  不同的扬声器具有不同的频率范围,一般口径较大的扬声器,低频响应较好,口径较小的扬声器则高频响应较好。

  ( 3) 一般检测高、中、低音扬声器的直观判别: 由于测试扬声器的有效频率范围比较麻烦,所以多根据它的口径大小及纸盆柔软程度来进行直观判断,以粗略确定其频率响应。一般而言,扬声器的口径越大,纸盆边越柔软,低频特性越好,与此相反,扬声器的口径越小,纸盆越硬而轻,高音特性越好。

  音质的检查: 用万用表的R × 1 Ω 档测量扬声器的阻抗。表笔一触及引脚,就能听到喀喇声,喀喇声越响的扬声器,其电―声转换的效率越高,喀喇声越清脆、干净的扬声器,其音质越好。如果碰触时万用表指针没有摆动,则说明扬声器的音圈或音圈引出线断路;如果仅有指针摆动,但没有喀喇声,则表明扬声器的音圈引出线有短路现象。

  选择扬声器时,首先要根据实际电路性能指标来选择参数合适的扬声器,如功率参数应选取实际电路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的2 ~ 3 倍为宜。扬声器的阻抗有4 Ω、8 Ω、16 Ω 等,选择时也应根据实际电路输出阻抗而定。实现阻抗匹配,电路性能才能达到充分的发挥。若用于听音乐则要选择有效放音频带越宽越好的扬声器,也可以选取高、低频两种扬声器组成分频式音箱。若只用于语言广播,则一般选用电声效能高的扬声器即可,如号筒式扬声器。若用于彩色电视机等需防止磁场影响的电器扬声器,则应选用防磁型内磁扬声器,由于内磁扬声器使用磁性较强的铝镍合金磁铁,磁铁可以做得很小,常用铁壳包住,可有效防止其磁场对电声工作的影响。而外磁扬声器使用磁性稍弱的铁氧体做磁铁,磁铁要做得较大才能获得较大输出功率和较高的灵敏度,所以其磁铁的大小也是衡量扬声器质量优劣的重要参数之一。

  1.2 传声器

  ( 1) 分类

  传声器俗称话筒,又称麦克风,是一种将声音信号转换成相应电信号的声能转换电器。传声器根据换能类型可分为静电和电动两类; 按结构分有动圈式、铝带式、炭粒式、压电式和电容式等几种。在各种传声器中,动圈式话筒日常应用比较广泛,电容式话筒主要供专业使用。

  ( 2) 性能参数

  主要性能参数有灵敏度,频率特性,固有噪声,方向性等。

  ( 3) 一般检测

  对动圈式话筒可以用万用表简单地判断一下其好坏( 电容式传声器不宜用万用表来测量) .测量时,将万用表置于R × 10 Ω 或R × 100 Ω 档,两根表针与传声器的插头两端相连接,此时,万用表应有一定的直流电阻指示,高阻抗话筒约为1 ~ 2 kΩ,低阻抗话筒约为几十欧。如果电阻为零或无穷大,则表示传声器内部可能已经短路或断路。

  ( 4) 传声器的选用

  应根据使用要求,选用相应的传声器。在对音质要求较高的播音和录音的情况下,可选用普通动圈式传声器; 在流动宣传时,可选用动圈式传声器及炭粒式传声器; 在演唱流行歌曲时可选用动圈式近讲传声器。

  1.3 耳机

  耳机也是一种将电能转换为声能的电声器件,其作用是在一个小的空间内造成声压。

  ( 1) 分类

  耳机的种类也比较多,按换能原理可分为电磁式、压电式、电动式( 动圈式电动机) 、静电式( 电容式,驻极体式) ; 按结构分为插入式( 耳塞式) 、耳挂式、听诊式、头戴式( 贴耳式、耳罩式) .

  ( 2) 性能参数

  耳机的主要参数有灵敏度,频率特性,输入阻抗,额定功率等。

  ( 3) 一般检测

  目前常用的耳机分高阻抗和低阻抗两种。高阻抗耳机一般是800 ~ 2000 Ω,低阻抗耳机一般是8 Ω 左右。如果发现耳机无声,但声源良好,可借助万用表来进行测量。

  检查低阻抗耳机时,可用万用表R × 1 Ω 档,其方法可参照用万用表判别扬声器好坏的方法。

  高阻抗耳机万用表来测量时,将万用表拨至R ×100 Ω 档,一般表头指针约指向800 Ω 左右,如果指针指向R = 0 或者指针不偏转,则说明有故障,这时耳机内的接线柱有可能短路或断路。旋开耳机插头后,如果发现接线柱上的接线无误,这就说明耳机线圈有故障。

  立体声耳机一般为三芯插头,两根芯线中一根是R 通道,一根是L 通道。简单地说等于两个耳机,因此检查时分别检查就可以了。

  ( 4) 耳机的选用

  应根据用途选用不同的耳机。如果是一般学习和听新闻用,只需选择价格较低的头戴式,普通的电磁式耳机,以耳罩带音量调节的为好。若是一般性欣赏音乐,应选用中档耳机,若为欣赏高质量音乐,则应选用高保真耳机,如优质动圈式或电容式耳机。为使用方便,可选无线式耳机,不用连线,但必须与发射机配套使用。另外还有带收音机的耳机,可以随时收听各类节目。

楼主:
2 接插件和开关

  2.1 开关

  在无线电设备中,开关主要是用来切换电路的,一般是指用手动的方式来实现换路控制的元件。它既可以完成一个电路的接通和断开,还可以使几个电路同时改变状态。其大多数都是手动式机械结构,由于此结构操作方便,价廉可靠,目前使用十分广泛。

  开关的种类有很多,常见的有: 连动式组合开关、扳手开关、按钮开关、琴键开关、导电橡胶开关、轻触开关、薄膜开关和电子开关等。

  ( 1) 连动式组合开关

  是指由多个开关组合而成且具有连动作用的开关组合。根据它在电路中的作用分成多种开关,如波段开关、功能开关、录放开关等。开关调节方式有旋转式、拨动式和按键式。每一种开关根据“刀”和“掷”的数量又可分成多个规格。在每个开关结构中,可以直接移动( 或间接移动) 的导体称为“刀”,固定的导体称为“掷”,组合开关内有“多少把刀”是指它由多少个开关组合而成,一个开关有多少个状态即有多少“掷”.

  组合开关有单列和两列结构。

  ( 2) 扳手开关

  扳手开关也称钮子开关,在电子设备中是最常用的一种,它有大型、中型、小型和超小型。有单刀、双刀和三刀等,触点有单掷、双掷,工作电流从0.5 ~ 5 A 不等,多用于小功率电源开关使用。

  ( 3) 琴键开关

  琴键开关属于摩擦式接触,有自锁自复位型、互锁复位型、自锁共复位型结构。有单键,也有多键等形式,常用在收录机、电风扇、洗衣机等家电上作功能、档次转换开关。

  ( 4) 按钮开关

  按钮开关多用于电子设备的接触开关,分大、小型,形状多为圆形和方形,其结构主要有簧片式、组合式、带灯与不带灯等结构。分带自锁开关和不带自锁开关。带自锁的开关每按一次转换一个状态,常在各种家电中作电源开关使用; 不带自锁开关即复位开关,每按一次只给两个触点作瞬间短路,即按下电路接通,松开电路断开,如门铃开关等。

  ( 5) 导电橡胶开关

  导电橡胶开关也是复位开关的一种,它具有轻触耐用、体积小、结构简单等特点,因其功率较小,常在计算器、遥控器等数字控制电路上作功能按键使用。开关的触点处有一块黑色橡胶即为导电橡胶,测其阻值一般为几十欧姆到数百欧姆之间。当其阻值大于5kΩ 时说明已经出现按键接触不良或失效等现象。

  ( 6) 轻触开关

  该种开关也属于复位开关的一种,具有导通电阻小,轻触耐用,手感好,常在电视机、音响等家电上作功能转换或调节的按键使用。

  ( 7) 薄膜开关

  是一种较为新型的开关,具有体积小、美观耐用、可防水、防潮等优点,有平面型和凸面型两种。常在全自动洗衣机,数控型微波炉和电饭煲等家电上作功能转换或调节的按键使用。

  ( 8) 电子开关

  又称模拟开关,是由一些电子元件组成,常用集成块形式来封装,如CD4066 为四个双向型模拟开关。

  这种开关的特点是体积小、易于控制、无触点干扰,常用在电视机或音响中作信号切换的开关使用。

  ( 9) 键盘开关

  用于计算机或计算器中的快速通断。键盘有数码键、符号键,其接触形式有簧片式、导电橡胶式等。

  ( 10) 拔动开关

  它是水平滑动换位,切入式咬合接触。常用于计算机、收录机等电子产品中。

  2.2 常用接插件

  接插件是电子设备中用于各种部件之间进行插拨式电气连接的器件,接插件一般可分为插头和插座两部分。按接插件外形和用途分,接插件可分为圆形插头座、矩形插头座、印制电路板插头座、电源插头座、耳机插头座、香蕉插头座和带状电缆接插件等。

  ( 1) 圆形插接件

  圆形插接件俗称航空插头插座。它有一个标准的旋转锁紧机构,并有多接点和插拔力较大的特点,连接较方便,抗振性极好,同时还容易实现防水、密封以及电场屏蔽等特殊要求。适用于大电流连接,广泛用于不需经常拔插的电气之间以及电气与机械之间的电路连接。本类连接器接点数量从两个到近百个,额定电流可从1 A 到数百安,工作电压均在300 ~ 500 V 之间。

  ( 2) 矩形插接件

  矩形排列能充分利用空间位置,所以被广泛应用于机内互连。当带有外壳或锁紧装置时,也可用于机外的电缆和面板之间的连接。

  本类插头座,可分插针式和双曲线簧式,带外壳和不带外壳式,带锁紧式和非锁紧式。接点数目、电流、电压均有多种规格。根据电路的具体要求,可查阅有关手册。

  ( 3) 印制电路板接插件

  印制电路板接插件的结构形式有直接型、插针型、间接型等,选用时可查手册。

  ( 4) 扁平排列接插件

  这种连接器的端接方法不需接触,而是靠刀口刺破绝缘层,实现接点连接的目的。因此,也称绝缘―位移―接触连接器。

  本类连接器接触可靠,适用于微弱信号的连接,多用于计算机及外部设备中。

  ( 5) 其他连接件

  接线柱: 常用于仪器面板的输入、输出接点,种类有很多。

  接线端子: 常用于大型设备的内部接线。

  2.3 接插件和开关的一般检测及选用

  接插件和开关其检测的一般要点是触点可靠,转换准确,一般用目测和万用表测量即可达到要求。

  ( 1) 目测

  对非密封的开关、接插件均可先进行外观检查,检查中的主要工作是检查其整体是否完整,有无损坏,接触部分有无损坏、变形、松动、氧化或失去弹性,波段开关还应检查定位是否准确,有无错位、短路等情况。

  ( 2) 用万用表测量

  将万用表置于R × 1 Ω 挡,测量接通两触点之间的直流电阻,这个电阻应为零,否则说明触点接触不良。将万用表置于R × 1 kΩ 或R × 10 kΩ,测量触点断开后触点间、触点对“地”间的电阻,此值应趋于无穷大,否则说明开关、接插件的绝缘性能不好。

楼主:
正确的选择及使用开关、接插件,对产品的可靠性影响很大。下面是几点注意事项。

  ( 1) 选用时,开关、接插件的额定电压、电流应高于电路中的额定参数,同时要考虑工作环境与机械要求等。

  ( 2) 为了提高接触可靠性,尽可能增加并联点数,所以选择开关、接插件的触点数要比实际电路中的多。

  ( 3) 应尽量选用有定位的接插件,避免插错而造成故障。

  ( 4) 触点的接线应防止虚焊和接触不良。为防止焊点处细导线短路和断路,焊接处应加套管封住。

  综上所述,对于常用其他电子元器件的名称、性能指标、具体作用和使用范围要求、使用条件等有比较详细地了解,也了解了这些电子元器件的检测方法。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应根据电子设备的具体情况,正确、合理地选择和使用。

网友A:
这贴不少东西,电子+家庭电工电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