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应该学习的一些知识4

楼主(2013-07-11):
画简单电路图的方法

(1)电流分路法
此方法的要点是:从电源的正极出发,顺着电流的方向找,直到电源的负极为止。不管电路如何弯曲,只要是电流不分路,即电流从一个用电器流向另一个用电器,一直流下去,那么用电器就是串联接法,组成的就是串联电路。如果电路在某点出现分路,表明这个电路中既有干路,又有支路,那么电流通过支路上的用电器后将在另一点汇合,在回到电源的负极。当干路上没有用电器,而每条支路上只要一个用电器时,这些用电器就组成并联电路。
(2)节点法
对于具有串.并联电路初步知识的同学来说,从规范的电路中看出用电器的接法是很容易的。但当面对的是一个不规范的电路,特别是电路中的导线在多处交叉相连时,初学者往往会感到困惑。
识别这种电路可采用“节点法”。所谓节点指的是电路中那些“导线交叉相连”的点,包括分流点和汇流点。
利用节点法识别电路的具体步骤是:
a.先找出电路中的所有节点,并分别用字母(或数字)表示。
b.将所有用一根导线直接相连(不经过用电器)的节点视为同一节点。并改用同一字母(或数字)表示。
经过以上两步的处理,从图06-2中不难看出,灯L1、L2、L3的两端,都是一端接在电路的A点上,另一端接在电路的D(B)点上,因而灯L1、L2、L3是并联的。
连接电路
根据电路图连接实物,是同学们应该具备的一种电学的实验技能。连接电路通常采用以下三种方法。
(1)电流流向法
从电源的正极开始,沿着电流的流向依次连接实物,直到电 源的负极。连接串联电路时采用这种方法既快捷又准确。
(2)先支路后干路法
顾名思义,这是连接并联电路常采用的一种方法。其过程是:先从电路图中找出电路的分流点和汇流点,视它们为各个支路的“头”和“尾”;把各个支路上的元件按电流流入方向连好,电流流入端是支路的“头”,电流流出端是支路的“尾”,并将各个支路 的“头头”相接,“尾尾”相连;再把干路上的元件按电路图中的顺序接在分流点和汇流点之间;最后把各个支路的“头”和“尾”分别与分流点和汇流点相连。
(3)先通后补法
从电源的正极开始,沿着电流的流向,将干路中的元件和某一支路的元件用导线接通,先形成一条电流的路径,找出分流点和汇流点的位置;然后将其他各个支路中的元件连好,补接在分流点和汇流点之间,再形成所有电流的路径。
维修人员常遇到无图纸的电子产品,需要根据实物画出电路原理图。这也是初学者必须掌握的基本功,以下介绍有关方法与技巧。1.选择体积大、引脚多并在电路中起主要作用的元器件如集成电路、变压器、晶体管等作画图基准件,然后从选择的基准件各引脚开始画图,可减少出错。
  2.若印制板上标有元件序号(如VD870、R330、C466等),由于这些序号有特定的规则,英文字母后首位阿拉伯数字相同的元件属同一功能单元,因此画图时应巧加利用。正确区分同一功能单元的元器件,是画图布局的基础。
  3.如果印制板上未标出元器件的序号,为便于分析与校对电路,最好自己给元器件编号。制造厂在设计印制板排列元器件时,为使铜箔走线最短,一般把同一功能单元的元器件相对集中布置。找到某单元起核心作用的器件后,只要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同一功能单元的其它元件。
  4.正确区分印制板的地线、电源线和信号线。以电源电路为例,电源变压器次级所接整流管的负端为电源正极,与地线之间一般均接有大容量滤波电容,该电容外壳有极性标志。也可从三端稳压器引脚找出电源线和地线。工厂在印制板布线时,为防止自激、抗干扰,一般把地线铜箔设置得最宽(高频电路则常有大面积接地铜箔),电源线铜箔次之,信号线铜箔最窄。此外,在既有模拟电路又有数字电路的电子产品中,印制板上往往将各自的地线分开,形成独立的接地网,这也可作为识别判断的依据。
  5.为避免元器件引脚连线过多使电路图的布线交叉穿插,导致所画的图杂乱无章,电源和地线可大量使用端子标注与接地符号。如果元器件较多,还可将各单元电路分开画出,然后组合在一起。
  6.画草图时,推荐采用透明描图纸,用多色彩笔将地线、电源线、信号线、元器件等按颜色分类画出。修改时,逐步加深颜色,使图纸直观醒目,以便分析电路。
  7.熟练掌握一些单元电路的基本组成形式和经典画法,如整流桥、稳压电路和运放、数字集成电路等。先将这些单元电路直接画出,形成电路图的框架,可提高画图效率。
  8.画电路图时,应尽可能地找到类似产品的电路图做参考,会起事半功倍的作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分析就有点儿难度了。得认真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