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交交变频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

楼主(2013-07-11):
单相交交变频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

Ø 电路构成²由P组和N组反并联的晶闸管变流电路构成,和四象限变流电路相同²变流器P和N都是相控整流电路

图4-18 单相交交变频电路原理图和输出电压波形 Ø 工作原理²P组工作时,负载电流io为正²N组工作时,io为负²两组变流器按一定的频率交替工作,负载就得到该频率的交流电ø改变切换频率,就可改变输出频率woø改变变流电路的控制角a,就可以改变交流输出电压幅值²为使uo波形接近正弦,可按正弦规律对a角进行调制在半个周期内让P组a 角按正弦规律从90°减到0°或某个值,再增加到90°,每个控制间隔内的平均输出电压就按正弦规律从零增至最高,再减到零uo由若干段电源电压拼接而成,在uo一个周期内,包含的电源电压段数越多,其波形就越接近正弦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席支持

网友C:
楼主能多来点嘛,那就更好了!

网友D:
对电子一窍不通的飘过!真后悔没学电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电子一窍不通的飘过!真后悔没学电子!

 学了也不懂的低头路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电子一窍不通的飘过!真...

网友F:
“单相”的含义是什么?

这种结构的交交变频,输出频率太低了,需要特殊的电动机,除了超大功率,不便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