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分析一下整流桥电路

楼主(2013-07-11):
如图所示,整流桥后面的YV1,YV2,YV3,YV4各起啥作用啊?

求高手分析???

网友A:
就是个直流电磁阀啊,,工艺上有什么作用就起什么作用啊!

如果是交流的,直接把整流桥给O掉,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直流电磁阀啊,,工艺上有什么作用就起什么作用啊!...

正解

网友C:
   从图纸可知 YV1,YV2,YV3,YV4为24V直流电磁阀线圈:1、它们的供电源接桥式整流器的直流输出端,故可知它们为直流电磁阀。2、该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接25V交流电源(变压器次级线圈5、7脚之间交流电压标为25V),经桥式整流后,输出的直流电压 U=0.9*U57=0.9×25=22.5V。 电磁阀线圈为感性负载,本身也起滤波作用,即可减小直流脉动成分,又能提高整流桥的直流输出电压(电压可接近24V)。

   YV1,YV2,YV3,YV4线圈受它上面的KA1、KA2。。各开关分别控制,具体起什么作用,从图纸上看不出来,如从操作说明书里能知道KA1、KA2。。各开关控制的功能,就可知道它们各起什么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直流电磁阀啊,,工艺上有什么作用就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E:
YV1-YV4,4个电磁阀的线圈。你那图纸上不是标的很清楚么。

网友F:
如果控制的是油路,可参考液压原理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直流电磁阀啊,,工...

 图纸上有字啊!是电工不?

网友I:
引用 网友E:
YV1-YV4,4个电磁阀的线圈。你那图纸上不是标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