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端模块问题

楼主(2013-07-11):
IBS S7 400 DSC/I-T - 2719962 - 终端模块和IBS S7 400 ETH DSC/I-T - 2731102 - 终端模块在组态时有区别吗?

网友A:
虽然没有用过这两个模块,但是通过度娘,找到些资料,供你参考,根据下文的技术资料说明,应该是组态不一样 的,一个是STEP7组态,一个是厂家的软件来生产,这2个玩意都不是西门子的产品,而是菲尼克斯的产品。太长估计好多人不愿意看,看关键的黑体,去官网找到如下技术参数说明:

2731102 IBS S7 400 ETH DSC/I-T
INTERBUS控制板,用于Siemens SIMATIC S7-400 PLC

IBS S7 400 DSC/I-T INTERBUS 控制板用于将INTERBUS连接到SIMATIC S7 400。

控制板的显著特性在于它的简单操作和众多处理功能,例如:

数据预处理,同步操作模式,通过CMD扩展参数化,PCP通信。

诊断显示以纯文本形式显示运行和错误状态,这样将启动时间减少到最短。

组态和编程在 Step 7 环境下进行。

另外,IBS S7 400 ETH DSC/I-T 控制板允许多个控制板连接,并通过上层以太网网络用IBS CMD 对这些控制板进行控制和组态。 基于此目的,可选用 AUI 或 10Base-T 接口进行此操作。

2719962 IBS S7 400 DSC/I-T
INTERBUS控制板,用于西门子SIMATIC S7-400 PLC控制器

IBS S7 400 DSC/I-T控制板将SIMATIC S7 400 PLC 连接到INTERBUS。

通电之后,自动读入INTERBUS组态,并按照定义的参数启动。 总线系统的系统参数化和控制面板通过简单易用的IBS CMD软件组态,并且储存在闪存卡中。

支持以下功能:

——过程数据仿真

——同步操作模式

——交换和更换总线分断的参数化

——通过CMD参数化

——调试采用“即插即用”技术

为了显示全面的INTERBUS系统诊断,控制板配备了四行LCD,以纯文本形式显示操作和错误状态。

INTERBUS系统通过功能寄存器进行控制,该寄存器仅通过设置输出就可以激发控制功能(开关设备或旁通设备、删除诊断显示)。

简单的操作和高效的诊断,使调试更简单,同时增强了系统可用性。

一旦控制板参数化和调试进行完毕,外壳底部可用盖板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