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改节能灯电路图

楼主(2013-07-11):
下面以“节能灯电路”为例,用“置换要素法”推出“新产品”。
在上图电路中.当用电容器C(约3μF/400V)置换二极管后就构成“电容节能电灯”。
若用另一只白炽灯去置换二极管.当开关K1、K2都接通时,电灯H发“亮光”,开关K1接通、K2断开时,就可使安装在两处的两只电灯都发“弱光”。
假若用一只日光灯起辉器置换二极管(如下图所示).只需接通K1,灯就发出频闪信号(频闪光)。因为起辉器S有使电路不停通、断的作用.H将一亮一灭闪动,同时也可看到S一灭一亮的变化,正好与电灯“反相”.这也说明氖泡亮的时候电路是断开的,氖泡灭的时候电路是接通的,当K2闭合时电灯即正常发光。
下图线路可用作警示信号,假若制成示教板,则可以演示起辉器的开关作用。
另外,在上图电路中,如果负载不是电灯,而是电铃,正是一个能够发出两种频率讯号的“变频电铃”。同理.假若负载是电熨斗或电热毯等就可实现两挡调温。
再如以直流电压表置换上图中电灯H.这样只要将电表指针示数乘以某一系数,就可测出交流参数。当然通过探索实践,还可设计出用其他器件取代上图中有关器件的种种电路。

网友A:
没看明白哦。

网友B:
没看明白哦。当节能灯使用??加二极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