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机驱动系统具体实现相关问题求助

楼主(2013-07-12):
       拟采用PC+运动控制卡控制两套伺服驱动器带电机驱动负载,控制方式如图所示。我的想法是,要对电流环给定处做差电流负反馈,那么就要知道电流给定值(模拟量),因此设定伺服驱动器工作在电流环模式,接受+/-10V的模拟量信号作为电流环给定,(如果设定为速度闭环,那么电流环在驱动器内部计算,无法获得电流给定的信息),速度环只能移到上位控制器中处理,负载侧安装旋转变压器,做全闭环位置反馈,位置闭环也在上位控制器实现。由于是新手,对怎么实现还有疑惑:

1.差电流负反馈 对两电流模拟量给定做差,一般怎么实现?

2 PI控制器在上位控制器通过编程实现吗?

3.速度给定和附加速度给定怎么叠加?是有编程语句能做到吗?

4.如果上位控制器接受电机速度(编码器信号)和全闭环位置信号(不是电机编码器的速度折算成位置),是不是在控制卡部分要有编码器和旋转变压器的相应接口,而不再是把编码器接到驱动器上?

网友A:
莫名其妙的想法。

网友B:
很好的想法,可以实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想法,可以实现的啊

具体怎么操作才能实现啊?

楼主:
寻求大家的帮助!!!!!!!!

网友C(2015-11-16):
很好的想法,可以实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