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数字气压计

楼主(2013-07-12):
Omega的HHP360是一款精度极高的手持式气压计/绝对压力计,适合绝大多数要求苛刻的现场或实验室条件。该产品可基于海平面(或针对地图或三角标记校正后)测量绝对压力、大气压力(根据海平面校正)或海拔。该产品可使用7种不同工程单位中的任意一种显示压力。可使用米或英尺表示海拔。

网友A:
是洋货么?。。。。

俺村SC501气压海拔计,可能赛洋货鸟?

1、SC501,绝对海拔测量范围-2000米~30000米

2、SC501,触键可启动相对海拔测量,,,这样您爬个山上个楼,有多高立马搞定

3、SC501,采用“6+1”方式,可使用任意一个工程单位,显示气压测值

4、SC501,采用2节5#电池供电,连续工作时间约为500小时

5、SC501,重量仅有350克,却配置有全放水铝合金外壳,和全防水按键面板

6、SC501,外号小宝贝,,小宝贝脸盘直径75mm,脑壳厚度30mm

7、SC501,脸小眼睛大,,显示屏黑字白背光,背光可关闭

8、SC501,可单显气压值或海拔值,也可轮循显示气压值和海拔值

9、SC501,采用相当于51/2位的动态5位方式显示,分辨率高,气压为2Pa,海拔为0.2米

11、SC501,兼具温度测量功能,并可选配RS232数据通讯接口

12、SC501,精度有0.1级、0.05级、0.02级,可提供法定授权机构的检定证书或校准证书

13、好性能是软锤子,便宜才是硬道理,原创才是真功夫。。有需要来找俄鸟13709170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