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电动机绕组首尾有哪些简单办法?

楼主(2013-07-12):
在三相电动机修理时,经常采取一些办法用来判断绕组的首尾。

大家经常采取哪些办法!能说出办法的原理最好!!

网友A:
        三相电动机定子绕组判别  三相电动机有三个定子绕组,每个绕组有两条引出线,共有六条引出线。用万用表测通断可以找出每个绕组的两条引出线。这一步是先判别出了哪两个头是一个绕组的,标识好,然后进行下一步:
   测量方法一:万用表选档:直流50μ
   测量过程:
  1、将电动机三绕组中每一绕组的一根引出线接在一起,余下三根引出线(每个绕组一根)也接在一起。这样做成两组引出线。将两组引出线分别缠绕在万用表的两表笔上。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同时观察万用表指针,如果指针不偏转(摆动),说明接在一起的三根线同为三相绕组首端(或尾端)引出线,测试结束。如果指针有偏转(摆动),说明有一相绕组接反,继续下步测试。
  2、将其中任一绕组的两根引出线对调,(注意:要记住是对调的哪一绕组。)这样又做成两组引出线。重复上述测试:将两组引出线分别缠绕在万用表的两表笔上。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同时观察万用表指针,如果指针不偏转(摆动),说明接在一起的三根线同为三相绕组首端(或尾端)引出线,测试结束。如果指针有偏转(摆动),说明有一相绕组接反,继续下步测试。    3、再将余下两绕组中的任一绕组的两根引出线对调,这样又做成两组引出线。重复上述测试:将两组引出线分别缠绕在万用表的两表笔上。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同时观察万用表指针,如果指针不偏转(摆动),说明接在一起的三根线同为三相绕组首端(或尾端)引出线,测试结束。如果指针有偏转(摆动),说明有一相绕组接反,继续下步测试。
  4、将第一次对调的两引出线还原(再对调一次)即可。这时,接在一起的三根线同为三相绕组首端(或尾端)引出线,测试结束。可以用前述方法验证:将两组引出线分别缠绕在万用表的两表笔上。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同时观察万用表指针,万用表指针不会偏转(摆动)。说明判断正确。
   测量方法二:
(一)万用表选档:直流50μ
(二)测量过程:
  1、将电动机一个绕组的两引出线分别接在万用表的两表笔上,另一绕组的一根引出线接在电池的一极,另一引出线去碰电池的另一极,同时注意观察万用表的指针偏转情况:如指针正向偏转,说明电池正极所接线与万用表负极(黑表笔)所接线同为首端(或尾端),另外两根引出线同为尾端(或首端)。如指针反向偏转,说明电池正极所接线与万用表正极(红表笔)所接线同为首端(或尾端),另外两根引出线同为尾端(或首端)。将已经判明的两绕组的首(尾)端作标记。可以将两绕组的首端接在万用表的一只表笔上,尾端接在另一只表笔上。
    2、将第三个绕组的的一根引出线接在电池的一极,另一引出线去碰电池的另一极,同时注意观察万用表的指针偏转情况:如指针正向偏转,说明电池正极所接 线与万用表负极(黑表笔)所接线同为首端(或尾端),另外两根引出线同为尾端(或首端)。如指针反向偏转,说明电池正极所接线与万用表正极(红表笔)所接线同为首端(或尾端),另外两根引出线同为尾端(或首端)。将已经判明的两绕组的首(尾)端作标记。
  3、验证:将已经判明的三个绕组的首(或尾)端接在一只表笔上,尾端接在另一只表笔上,用手旋动电动机转子,万用表指针不偏转(摆动)。说明判断正确。 说明:由于电机三绕组不完全对称,连接正确时指针可能仍有极小幅度的偏转,但幅度比不正确时小得多

网友B:
   电机如果六个线端被弄乱,或失去标志,则首先必须用万用表分出三相来,绕组手末端判断常采用下面两种方法。

1.电压测试法

   先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找出每相绕组的两端,然后如图所示把三相绕组任意两相的各一个接端串联起来,并通以交流6V-36V电压,同时用万用表(可选交流10V档)测第三相绕组电压。如果电压为零,则说明串联的两相绕组是同名端相连,否则就是异名端相连,要测两次。

(a)两相绕组同名端相连

(b)两相绕组异名端相连

2.电流测试法

   这种方法也是先用万用表欧姆档找出各相绕组的两个线端,然后把六个线端分成两组,每组三个线端,再把这两组线端分别拧紧并与万用表(测量直流的最小档)两个测试棒相接,用手转动电机轴。如果表针不动,则说明三相绕组为同名端相接;若表针摆动,说明三相绕组的线端中有首、末端交错连接的现象。在后一种情况下,应将任意一相绕组的两端调换一下,再重复上述试验,直至万用表指针在转子转动时仍停止不动为止。

  这种方法电机轴不必转得太快,另外在调换测试过程中,应保持有一相绕组始终不调换。这样,最多经三次调换测试,即可找出三相绕组的同名端。

网友C:
还有个笨办法,把转子取出来,先用万用表找出各个绕组,然后看绕组的绕向即可!

网友D:
楼上的办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