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温度控制器故障

楼主(2013-07-12):
   公司的一个产品的保温箱用的是 ORMON E5 温控仪,前几天不知什么原因坏了,不加温,显示如图:

  现在下面的温度设定的无法控制, 后来找来一页手册纸,按着设置后还是不工作,但是上面显示是故障的 S 。ERR 不知为何故障原因 ,看手册有短路或是传感器故障,更换测温的 K 系列的传感器故障还是一样呀???

网友A:
设定温度是0度?实际温度48.2了还会加热?

网友B:
换块表试试,如果正常,说明表有问题了。

网友B:
拆开表的后盖,也许接触不良了。也许是内部电路板脏了。

网友C:
你可以查查看,是否输出正常,设定不同的值,不同的环境问题,最近发现,如果你对这些仪表内部工作机制了解的话,找问题比较方便

楼主:
  问题是是现在设置温度是 0 ,但是温控器还是有输出继电器动作, 但是过一会温控器报警了,输出继电器就跳了输出就停止了 !

网友D:
水哥的保温箱控制在0度吗?查看一下制冷系统吧!

好像这玩意传感器是配用pt100.

网友E:
水哥这可是欧姆龙的E5CZ-R2MT温控仪。

这种表我这里有快200个。

说实话,这表还真挺耐用的。3年下来,没坏几个。

你这情况,

我觉得有可能是,

1.0度了还输出,有可能里面那个温度控制参数设错了,设成冷却模式了。

2.显示S.ERR   1.一般是传感器类型设对了,实际失效了或断线了。,

             2.还有可能是类型设错了也显示这玩意的。

             3 传感器类型设置对了,也没断线,有可能是表头和外壳端子连接接触不量。

             4.最后不排除温控仪坏了、           ,

 呵呵,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F:
打欧姆龙400电话,客服<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很热情的

网友G:
没有别的,检查一下你的热偶。。。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水哥这可是欧姆龙的E5CZ-R2MT温控仪。这种表我这.经验丰富啊 、、、、、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水哥这可是欧姆龙的E5CZ-R2MT温控仪。这种表我这...

  这个故障方法分析不错,很好 !

网友J:
按住下排最左侧的模式键3秒以上,进入控制菜单,第一个参数是感温棒类型,结合那张手册说明,调整对应参数(如热电偶型感温棒选择2),其他参数可先按手册上的默认值确认一圈,选为出厂设置!出现SERR提示,是断线故障,也可能是端子后接触不良!考虑更换感温棒!或者在温控器的A-B脚加装一个100欧的电阻测试一下(感温棒类型选2)

再按模式键3秒以上返回主菜单!

按模式键1秒以内,再按左侧第2个循环键,查看CNS这个参数(温度校正),以及ALM1,ALM2的参数,看是不是校正过大!

温度设为0,还有输出动作时,面板上的OUT1灯有亮不?实际值PV有出现“负值----SERR--正常值”这样的切换吗?如果是这样换感温棒就可以!如果OUT1灯没亮就可以判断温控器OVER了。

网友K:
OUT1的继电器打弧烧结在一起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水哥这可是欧姆龙的E5CZ-R2MT温控仪。这种表我这...

 这个分析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