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中的卸压与保压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2013-07-12):
卸压:压力变零,油液回油箱。
保压:维持压力在一个值
液压系统不需要工作的时候,卸压。
液压系统需要维持在某个状态的时候,保压。

请问一下,卸压与保压是通过同一个电磁阀控制的吗?

电磁阀打开,保压:电磁阀关闭,卸压。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不多解释,直接上图;

每个液压系统是不一样的,工作原理也是不一样的;

图片是钢坝液压闸门;

首先是电机转动;油箱有压力;通过电磁阀控制回油,和出油;

压力在每个过程中,压力值是不一样的;当然很多保护的;

比如:超高压,滤油器堵塞,回油器堵塞,超低压,这些都是要报警的;

楼主说的那意思正确;

网友B:
一般是三通阀,一个打开送油加压,一个回路打开回油泄压。

网友C:
和液压回路有关,你需要知道你的系统的液压回路到底是什么样的

网友D:
楼主说的是错的。首先,保压不用阀门,而是时间继电器控制;另外,保压、卸压主要用在:当工作油缸达到设定压力时,不同时打开回程电磁阀,这样油缸就保持一定的压力。当打开回程电磁阀之前,先打开一个连通油缸到油箱的阀门时,这就是卸压。

网友E:
保压是靠保压阀,正式的叫法是<此处内容被屏蔽>液控单向阀<此处内容被屏蔽>。

如果有泄漏,再依靠电接点压力表来控制电机再启动上压。

泄压是要靠电磁阀的,一般大流量的液压系统都要先打开高压卸荷电磁阀,把压力卸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是错的。首先,保压不用阀门,而是时间继电器控制...

网友G:
卸压比较容易理解,通过一个阀门就能实现或者油泵停止工作卸压。而保压要根据设计理念达到的效果多种方法。最普通的单向阀、两位四通阀等,这是保持油缸静止保压必用选择。还有就是动态的保压,保证油缸在动态运行时,油压的稳定有调节泵、调节阀、卸压阀、伺服阀等等保持油压的稳定保证动态稳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