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与台达ASDA-AB接线

楼主(2013-07-12):
各位大侠,我刚接触伺服,请教一下

控制方式为脉冲+方向 控制伺服电机做定位,PT位置控制模式,CN1该接哪几条线?

35PULL HI __开关电源24V+         37/SISN__PLC方向       41/PUKSE__PLC脉冲    45.47.49__开关电源COM    ,不知道对不对,还有什么线要接么?

不要回答看技术手册,看迷糊了

网友A:
找OMRON要,或者台达要,肯定给你的

网友B:
我确实要让你看手册,不过你要是能提供个联系方式,邮箱等,我可以给你清晰的接线端子说明图纸。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确实要让你看手册,不过你要是能提供个联系方式,邮箱等...

 81790729@qq.com 感谢

网友C(2013-08-19):
很简单的玩意,看看手册就OK了。这也是问题?

网友D:
手册上面对接线方面的说明已经相对自己而言,算是明白的了。接线图和内部电路都有了。我估计你是不知道用什么信号是不?而不是接线问题。

超高速脉冲用超高速端口,一般高速用一般高速端口。负输出的PLC,伺服正端连一起接电源正。正输出的PLC,伺服负端连一起接电源负。

网友E(2014-07-02):
引用 网友B:
我确实要让你看手册,不过你要是能提供个联系方式,邮箱等...

 兄弟,能不能给我也发一份啊,我的邮箱是fcrr@163.com

十分感谢!

网友F(2015-11-21):
大侠,能不能给我也发一份啊,我的邮箱是928575005@qq.com

十分感谢!

网友G(2019-01-23):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找OMRON要,或者台达要,肯定给你的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