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怎样接地?

楼主(2013-07-12):
   变压器运行时,其铁芯和箱体(即外壳)上的各种金属零部件都处于绕组所产生的强磁场中。为了使这些金属结构始终处于同一电位,通常将铁芯和箱体同时接地。如果二者不同时接地,则由于强磁场的作用,铁芯与箱体之间将产生较高的电位差,很可能由此而形成危险的间隙放电,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铁芯接地时,一般采用一点接地方式,这是因为各芯片之间必须互相绝缘,以限制涡流。如果将整个铁芯都接地,则各片之间就互相联通,结果将产生很大的涡流;又由于各芯片之间的绝缘相对来说比较薄弱,虽然能阻止涡流,但却不能阻挡高压静电的泄漏。当然,即使仅在铁芯的一处接地,对于感应的高电压来说,实际上也相当于整个铁芯都已接地。

网友A:
实际中也就接触到箱体接地。

网友B:
涡流电压低,静电电压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