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帮我看看这个高压侧接线方法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3-07-12):
额,线路打成了显露,见谅。

网友A:
偶买噶!楼主真幽默!正纳闷?费那么多事,架空怎么就拉了一根线!

网友B:
过电压击穿电流直接导致过电流保护动作,设计没有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过电压击穿电流直接导致过电流保护动作,设计没有错!

有点不对哟!图上过压保护是避雷器或FG保护间隙!它们动作可不能跳过流的!要不然一打雷就停电那可就糟了!

楼主:
已经了解了,那个东西是电缆外部的铠装接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了解了,那个东西是电缆外部的铠装接地。

 二极管符号是那样的么?还有一竖的吧。

网友D:
可爱的楼主,这个图没有错

图中你认为是二极管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一个箭头的意思

它主要是表述电缆的走向,而那个铠装接地你已经知道了

网友D:
图中两路进线,一路架空裸导线

另一路为铠装电缆,一般走电缆沟

双电源保证了供电的可靠性

实际工厂中这样的应用很普遍,一般都是工厂有自备

发电厂铠装电缆高压进线,另一路是来自地方电网,为

高压架空裸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