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活动:分享我和万用表不得不说的故事倒计时

楼主(2013-07-12):
     分享您亲身经历过的有关万用表、钳表或其他测试工具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危险及导致的不良后果(包括仪表、表笔的损坏,人员的伤害等)的故事,赢取总计400套价值10万元的F15B万用表、F302+钳表、TL75表笔!

活动方式:

1、送祝福:直接回帖在本帖下。

2、单开主题帖描述您的故事,并复制链接到本帖回帖参与。或登录站点http://65.fluke.com.cn/index.html?utm_campaign=NMKT_65th_2013&utm_source=banner&utm_medium=gongkong&utm_term=250x120,在该站点发表您的故事。

该活动今日24时结束,您是否能搭乘最后一班幸运列车?还在等什么?赶紧参与吧!

动日期从2013年6月3日至2013年7月12日。获奖名单每2周公布一次。每次获奖名单都会从所有提交的故事中抽取,越早参与机会越大。所有奖品将在活动结束后统一发放。福禄克对所有提交上来的故事有最终使用权,包括但不限于对内容的编辑、传播和利用。

万用表测量安全故事获奖用户:150名,免费更换价值400元的F15B数字万用表一台;

钳表测量安全故事获奖用户:50名,免费更换价值400元的F302+钳形表一台;

其他测量安全故事获奖用户:200名,免费送价值180元的CAT IV安全等级的TL75表笔一支。

网友A:
福禄克确实不错,可惜我还没中钳形表的奖。

不管中不中,接着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确实不错,可惜我还没中钳形表的奖。不管中不中,接...

网友A:
我不得不说的故事就是:我都参与了,但是还没中奖。

不知道是悲剧还是机遇。

网友C:
万用表的事情,记得有次出差测电流,当然是MA,万用表的档位在MA档,但是表笔不对,没有换过来;测量不对,数据不对,以为是设备坏了,折腾了许久;后来才发现;还好万用表没坏;

网友D:
使用万用表之囧事

1.         第一次使用万用表,在大学实验室做电机拖动起保停试验。按照电路图连好模型之间连线,就要合闸时突然想:供电电压是不是AC380V?于是扒掉电机主回路插头,合闸,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实验台上U/V/W三个孔之间电压,正常,没错,喜不自胜(看我多细心)。接下来试验一路顺利,最后结束时突发奇想,这个主回路电机工作电流是多少呢?想到就要做到,马上按照理论选电流档,表笔插入电流插孔,别急,还要串联在回路中,“电压并联,电流串联”嘛。于是出现了永远难以忘怀之事:一只表笔插入U孔,另一只表笔插入V孔(想着电流从U孔流出,经过万用表进入V孔,这不是形成串联回路吗?),结果一声巨响,吓得我半天回不过神。

2.         有了实际工作经验,一次在工地,按下启动按钮电机不启动,怀疑按钮问题,用万用表测量按钮常开点通断,“DC24电压安全,不用断电”,结果两只表笔下去,按钮常开点联通了,一下子电机启动,当时现场电机旁边还有人在维护设备,那个电机可是个130KW的搅拌电机啊!吓出了一身冷汗。

万用表给我们提供了检测便利,但是工作中千万不能粗心大意,还要事事小心,刻刻在意。

网友E:
福禄克确实不错,可惜我还没中钳形表的奖。不管中不中,接...

网友F:
有一次,一位姓刘的工友用2500V摇表测完高压电缆绝缘,准备把电缆头换个位置,伸手去抓电缆头,但是他忘了放电,一下把他电倒在地上,周围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围了上去,问怎么啦。
这小子一脸委屈加坏笑,说“kao,这电缆太重,一下滑了手,你们这帮家伙,也不帮个忙!”
   一位姓庄哥儿们不服“就这点玩意儿,还要几个人!”便说着边去拉电缆,电得他手缩了回来,也许是前面刘工友已经放了一点电,他没有被电倒。
他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笑着去追打刘工友,我们大家也都笑弯了腰。

注意:摇完绝缘千万不要忘记放电吆!

网友G:
福禄克真的很不错,我选择,我喜欢,我推荐!!

网友H:
好东西,信得过,值得拥有,

网友I:
刚到现在单位上班时,有一台设备损坏,经检查系变频器故障。于是才开变频器检用数字万用表进行检查 发现很多电阻的阻值不对 分析电路后准备对电阻进行更换,于是提出购买计划。等原件买回来已经是二天以后的事了,为了稳妥起见 准备用万用表检测后安装,可是这一测问题就来了,怎么阻值都不对呀?静下心来一想 新元件不一定有问题,是否万用表有问题?于是借了一块万用表做对比检查,发现是那块数字万用表损坏了照成了误判 ,结果白白耽误了两天的时间。由此看来选用一块性能好的万用表 在设备维护中是至关重要的。

网友J:
祝福福禄克,虽然用过376和725,但是居然没有私人的工具是福禄克的,有点遗憾,缘由贵了,不给配给个人啊。

网友I:
记得10年前在检修一台电冰箱时发现制冷剂泄漏,加制冷剂的方法当时有两种,一是用量筒,二是用真空压力表配合钳形电流表根据冷冻压力及压缩机的额定电流来确定制冷剂的添加量。我当时是用的一款266型的数字钳形表,量程调在20A 。冷冻压力到了 看压缩机的电流还没有达到,于是继续添加到额定电流,再一看冷冻压力已经超了。 由于使用的是数字钳形表所以怀疑是真空压力表损坏,客户又急用,所以就交给拥护使用。没想到第二天客户就来找,说压缩机不转了,检查发现是压缩机过载烧坏了,原因是钳形表不准照成的误判,损失了一台压缩机。其实检修中仪器仪表就是我们的眼睛,眼睛要是有问题看到的一定是不真实的,所以在购买时 一定要有所选择。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记得10年前在检修一台电冰箱时发现制冷剂泄漏,加制冷剂...

 好危险。。。

网友K:
这个活动我参加了,有幸获得一只万用表,感谢工控网!

网友L:
我也参加这项活动了,也有幸得到一个钳形表。我很感谢工控网,很感谢Fluck.

网友L:
不好意思,是Fluke,我拼错了。

网友M:
万用表用了不少块,开始用电工师傅的,这种表挺有历史的,提着像块砖头,确实很结实,后来在电工班的时候用的是这种了,有一次正在检修,测量时间继电器线圈的电阻,不知道谁给送了电,结果把表给烧糊了,还好师傅会修,换了电阻这个档位就又能用了,现在指针式的表用的好了,不过还有不少老电工喜欢用这样的表。记得有次出差忘记带万用表了,结果在小县城花了20多块买了一个类似这样的,还好有毫安档。现在指针式的基本不用了,都是数字式的了,刚开始的时候公司都买胜利的,而且都是4位的,公司不少是新人,老是烧坏,堆了一堆的坏表,有次在市场里看到有卖烧不坏的万用表的,就买了一块,结果真的很耐用,但是最后还是让公司的同事给烧坏了,把表里的压敏电阻给烧爆了,表针也削去了1毫米。我目睹了整个过程,同事拿着表针用力按在断路器的进线端子上,看到一个打火花,我的表就给终结了,如果要是只是轻轻的把表针放上去,看到有点小火花就把表针赶快拿走这个表还烧不坏,不过再结实的表也经不起我们的粗心大意。万用表在选用的时候要注意选用适合自己的,如果只是平常用对精度没有太高要求,还是买个结实点的,精度不是很高的,感觉越是精度高的越容易坏掉。如果是搞电子的,或是搞仪表的精度就要高点了,最起码能测毫伏级信号。曾经我就遇到过到现场测量热电偶电压值的情况,结果仪表精度不够,很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