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设计

楼主(2013-07-12):
本人正在开发设计伺服驱动器,如果有熟悉的或者正要设计的请加入群327302235,一起讨论。

网友A:
各位:本人因新产品开发需要,现寻求个人或单位开发一款伺服驱动器配国产电机,要求如下:

1        配套电机

额定功率750W、额定转速3000r/min;配多摩川17位绝对值编码器。

2        I/O信号

            DC24V,PNP或NPN均可接入;

2.2 输入信号:伺服使能、报警清除、刀号选择1、刀号选择2、刀号选择3、刀号选择4、刀号选择5、刀号选择6、紧急停止、转位触发、模式切换1、模式切换2;

2.3 输出信号:准备完成、伺服异常、定位完成、刀号输出1、刀号输出2、刀号输出3、刀号输出4、刀号输出5、刀号输出6;

2.4 管脚号定义与多摩川驱动器相同。

3 刀号真值表

3.1 驱动器输入刀号(系统目标刀号)

刀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刀号选择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刀号选择2   0   0   1   1   0   0   1   1   0   0   1   1

刀号选择3   0   0   0   0   1   1   1   1   0   0   0   0

刀号选择4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依次类推,最大至64位。

3.2驱动器输出刀号

刀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刀号输出1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刀号输出2   1   1   0   0   1   1   0   0   1   1   0   0

刀号输出3   1   1   1   1   0   0   0   0   1   1   1   1

刀号输出4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依次类推,最大至64位。

4        具有以下工作模式

4.1  归零模式(模式切换1为1;模式切换2为0)

在该模式下,上位机给出转位触发指令(脉冲信号),驱动即将刀塔当前位置设为1号刀,并输出1号刀刀号及定位完成信号。

4.2  自动模式(模式切换1为0;模式切换2为0)

   在该模式下,上位机给出使能信号,驱动使能,而后再给出目标刀号,驱动根据当前刀位规划出就近路径,并等待上位机转位触发指令,收到转位触发指令后驱动立即停止定位完成及当前刀号输出,并按就近路径使刀塔转至要求刀位,到位后即输出定位完成及新的当前刀号。

4.3  点动模式(模式切换1为0;模式切换2为1)

  在该模式下,上位机给出使能信号,驱动使能,并等待上位机转位触发指令,收到转位触发指令后驱动立即停止定位完成及当前刀号输出,并按加计数方向使刀塔转至下一刀位,到位后即输出定位完成及新的当前刀号。

4.4  复位模式(模式切换1为1;模式切换2为1)

4.4.1 若刀塔处在工作位置,因某些原因驱动产生报警输出伺服异常信号,在排除异常后,收到报警清除信号后,驱动即停止伺服异常信号输出,并输出定位完成及当前刀号。

4.4.2 若因某些原因刀塔停在非工作位置,驱动应输出伺服异常信号,在排除异常后,驱动收到报警清除信号后,自行使能,忽略伺服异常信号,并等待上位机转位触发指令,收到转位触发指令后,驱动按加计数方向使刀塔转至下一刀位,到位后即停止伺服异常信号输出,并输出定位完成及当前刀号。

5 初始参数设定

5.1 工位数:2至64间任意设置。

5.2 减速比:1至       间任意设置。

5.3 换刀速度:1至3000r/min间任意设置。

5.4 齿轮背隙补偿:-        至+        脉冲间任意设置。

5.5 加减速时间:0至       ms间任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