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串励电动机的机械特性

楼主(2013-07-12):
1.固有特性
直流串励电动机的电路如图2. 30所示,其励磁绕组与电枢串联,其特点是磁通少是电枢 电流込的函数。当磁路未饱和时,少与L成正比,即
^ = KfIa
所以 Te = Cm$/a = CmKf /a
根据以上关系,导出直流串励电动机机械特性方程式 U R ^ cfm U
(2.20)
式中均为常数;只=亿+民,艮为电枢电阻,民为串励绕组电阻。

楼主:
2. 人为特性
直流串励电动机同样可以用电枢串联电阻i^n来改变电源电压L7和改变磁场0的方法来 获得各种人为特性。
(1) 电枢串联电阻时的人为特性
与固有特性相比,在相同的负载下,串联电阻后,电阻上电压降增加,转速降低。因 此,人为特性在固有特性的下边,且特性变软,如图2. 32中的特性2所示。
(2) 改变电源电压[/时的人为特性
与固有特性相比,在相同的负载下,电压降低后的转速降低。因此,人为特性平 行下移,如图2.33中的特性2所示。

(3)改变磁通少时的人为特性 直流串励电动机改变磁通①有两种方法。
①励磁绕组并联分路电阻尺B。
电路图如2. 34所示。不并联尺B时,Is = Ja;并联
尺B时,1s = ^^Ja<Ja,磁通减弱。因此,并联私时 人为特性在固有特性之上,如图2. 35中特性3所示。
® 电枢开fM■构
电路图如图2. 36所示。不并私时,Js = Ia;并联私时,Js = Ja + J;>Ja,磁通加强,同时由 于鸟在电阻上产生附加电压降,使电枢两端电压Ua降低,转速大大下降。因此,人为特性 低于不并联私时的特性,位于只串联电阻时的人为特性之下,如图2. 35中特性4所示。 由于电枢并联有分路电阻尺“在理想空载时励磁绕组中流过一定值电流JS = G,使励磁磁通 值远大于剩磁磁通,所以理想空载转速将为有限值,即n _ GR'b
由此可见,电枢并联分路电阻尺纟可以使转速降低,同时还可避免空载时飞车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