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自耦降压起动电气控制原理图设计

楼主(2013-07-12):
一、电动机自耦降压起动电气控制原理图

二、设计说明

1、本设计适用于电压380V、电机功率不超过75KW的交流电动机作不频繁自耦降压起动控制。

2、起动至全压运行由电流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自动控制,当起动电流下降到1.5倍额定电流时,即相当于80%额定转速时,又起动位置转换到运行状态。电流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的整定值见表2。

3、具有自动和手动控制两种方式,在手动方式,可以两地控制,具有外部控制端子,图中2SB1、2SB2为外部控制按钮,可以控制电机的起动及停机,如果不需要外部按钮控制,可直接在接线端子处将2SB1按钮的两端短接 。在自动方式时,可以由来自外部PLC、传感器等设备的一个无源触点直接控制电机的起停。

4、设计柜体为冷轧板结构,冷轧板表面作除锈、防腐、喷塑处理。要求冷轧板厚度不得小于2mm。设计柜体颜色为苹果绿或桔纹浅驼色.

楼主:
三、柜体尺寸

        表2 保护继电器整定值

楼主:
电机功率(KW)111518.5223037455575

电机额定电流(A)22293642577084103140

时间继电器最大整定值(S)404040404040404040

电流继电器整定电流值(A)3.34.43.64.24.25.33.23.85.2

热继电器整定电流值(A)22293642577084103140

断路器电磁跳闸线圈(A)253040506080100120140

电流互感器变比50/550/575/575/5100/5100/5200/5200/5200/5

注:电流继电器整定值(A)=(电机额定电流×1.5)/电流互感器变比

网友A:
学习了!我最早接触的是水泥厂的球磨机启动,自耦降压启动的,再大功率的酒是频敏电阻降压启动!都是八十年代末的通用技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最早接触的是水泥厂的球磨机启动,自耦降压启动...

网友C:
这个现在很少用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