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对电机的频率设定

楼主(2013-07-12):
现在有一台法国产的变频电机11KW 4极电机要求的最高工作频率为120HZ,采用模拟量控制,超过了工频50HZ,对电机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如果散热要求达到的话,应该没有问题,不要超过12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散热要求达到的话,应该没有问题,不要超过120Hz,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假如电动机的负荷不高,也就是电流不高,可以短时间测试,但是长时间运行--怕转子的笼条被甩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