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指令检测,谁能帮我解释一下原因!

楼主(2013-07-12):
上升沿检测指令一直是导通的,Q4.7一直输出,而不是只输出一个扫描周期。

下面是下降沿检测:

当I1.7和2.2都为0时,Q5.1输出为0。这是原始状态。

当I1.7和2.2都为1时,Q5.1输出为0。

当I1.7为02.2为1时,Q5.1输出为0。

当I1.7为12.2为0时,Q5.1输出为0。

Q5.1为置位指令,如果有输出就会变绿。可是一直没有。

网友A:
我想说的是:

经过你的思考,排查,然后没办法了,发图上来求助,这图一定是多余的。问题一定不在这图里面。

就是因为问题不在这里面所以你翻来覆去都找不到原因。而观众也和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的是:经过你的思考,排查,然后没办法了,发图上来...

 我就是不知道原因在哪才求救的,希望有编程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方向

网友B:
沙发童鞋说话真直接。。。有技术风范,额稀饭

网友A:
把程序一步一步分解。在程序不同地方插入加一指令。观察各个加一指令是否执行。

网友C(2013-09-11):
都是按说明书来的,这个功能实现不了,你的变个想法,和我遇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