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指令的下降沿检测

楼主(2013-07-12):
检测不到下降沿!

网友A:
是不是M0.0、Q5.5在别的地方使用了,检查一下

网友B:
是你眼睛观察不过来吧,它只输出一个扫描周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眼睛观察不过来吧,它只输出一个扫描周期的。

 Q5.5是置位线圈,即使一瞬间也会保持为1的

网友C:
下降沿时间只为一个扫描周期,当然看不到了

网友D:
置位线圈,是不是只有在复位动作时才能检测到下降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置位线圈,是不是只有在复位动作时才能检测到下降沿。

网友F(2013-09-11):
梯形图错误,这个沿检测不可用,跟我遇到的一样。说明书上照做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