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香肠扎线机 PLC 伺服

楼主(2013-07-12):
    本人接触伺服有3,4年时间了,用在机床行业,最近在展会上看到一高速香肠扎线机,采用PLC发脉冲给伺服,3个伺服,一个送料伺服,一个卡肠伺服,一个绕线伺服。最快速度1分钟250节香肠!!!

(动作是:送料伺服送一段肠衣,卡肠伺服卡住,绕线伺服绕线缠住香肠,卡肠伺服松开。以此开始循环)

    这么快的速度是怎么实现的啊!??差不多平均60ms伺服就得高速定位一下!!伺服采用乐星迈克彼恩,速度响应1KHZ。

   1,难道用不带加减速的脉冲驱动??定位误差能保证吗??

   2,伺服的响应是不是得相应的提高?

网友A:
食品机械,最重要的就是定位,定位不准,设备就没用。

网友B:
我们也有用在面包机上的,每分钟200个,750W的,10:1的减速比 使用的很好。

http://www.hzbergerda.com

网友C:
一台自动化设备的成功与否主要看它的效率和稳定性了!呵呵,看来这设备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台自动化设备的成功与否主要看它的效率和稳定性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也有用在面包机上的,每分钟200个,750W的,1...

大侠,能否解释解释,怎么做到这么快速而准确的啊?主要是在程序还是伺服的设置?啊?

楼主:
期待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E:
伺服一定要设定好增益积分等参数,保证伺服对指令的反应,剩下的就看plc的了(程序设计和plc对指令的执行时间)

网友F:
用于香肠绑扎,精度没太高要求的,误差要求范围还是比较大的,负荷惯性也较小,一般用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