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DB数据块中变量的地址怎么看

楼主(2013-07-12):
S7-300中DB数据块中变量的地址怎么看

问:例如DB4中有个变量地址为+8.0,那他的地址应该怎么写呢?是DB4.D8位0,在WINCC中建外部变量时需要S7中DB里的变量地址。

答:wincc中建立变量的时候根据你定义的数据类型,地址选择是不同的。如果你要定义二进制bool类型的变量,那么地址里面除了你可以选择的db号,dbb地址,还有一个位,可以选择;就是DB4。DBX8。0(这个是位)如果你是字就是DB4。DBW8(字),如果说你是双字OR实数可以写成 DB4。DBD8(双字OR 实数);现在明白了吧,还不明白和话,你就看你哪DB块里面后面有写类型的,像我上面说的,到底是位,还是字,还是双字!位就是DBD。DBX8。0开始的,字就是说DBX。DBW8开始的,后面没有0,没有位,双字就是DBX。DBD8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