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如何出声?

楼主(2013-07-12):
WINCC 如何出声?

问:WINCC在报警的时候,需要声光报警,而且要求在电脑的音响里出声,我以前了解过,好像有一个选件。请问如何使用?如果有资料,最好能提供中文版的,我以前好像见过英文的,使用起来很麻烦。。多谢!

答:如何设置带有声音的信号消息?

说明:
"Horn"编辑器用来配置与报警相关事件信号模板和PC声卡的输出。Horn编辑器是WinCC选件“基本过程控制”的一个组件,自WinCC V6.0版本以后,“基本过程控制”不需要任何附加的授权,默认获得。
关于“Horn”主题的信息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得
• WinCC帮助系统下“Options > Options for Process Control > Horn”
• 配置手册“SIMATIC Process Control System PCS 7 V7.0 Operator Station”。 该手册可在条目ID 24449737.下获得。
配置horn
在WinCC变量管理编辑器中,您创建几个或几个数据类型为二进制的信号变量,在“Horn”编辑器中,每一个信号变量被指派到一个信号模板或者“WAV”文件。信号模板的输出能够被连接到一个喇叭或者另外的信号转送装置。如果在运行模式中一个信号变量的值为“1”,则相对应于该信号变量的信号模板输出或者配置的WAV文件将被播放。
注意:
只有在内部系统变量“@HornTriggeringSignalsActive”是“1”的情况下,输出才会被执行或WAV文件被播放,在默认的情况下,这个值在变量管理器中作为初始值被置位。

在运行模式中用两种不同的途径使一个变量被赋值。
• 信号变量
在运行模式中,一个信号变量的值能够直接连接到一个配置消息的报警状态。将信号变量赋值到消息可以在“Horn”编辑器中的“Message assignment”菜单中配置。这个参数对话框提供了连接一个信号变量到指定的报警状态的不同的过滤标准(消息类别,优先级,数据源,范围,事件,允许)。
o 设置信号变量
当符合过滤标准的消息到来时,信号变量的状态从“0”变到“1”。
o 重置消息变量
当所有的按照预先设置信号变量的过滤标准配置的消息被确认后,信号变量的状态从“1”改变为“0”。当经过“acknowledge horn”按钮,“Horn”被分别确认后,信号变量同样会给重置。  . 在运行模式,在基本过程控制的按钮设置后,这个按钮能够使用。
主意:
在运行模式,信号变量自动拥有已配置消息类别的报警状态,只要内部系统变量“@HornSettingTagsActive” 的值为“1”,默认的情况,这个值在变量管理器中被初值化为1。
如果,例如,系统变量的值从“0”设置为“1”并且此刻已经有消息到达,这样将引起一个声音输出,信号变量没有被立即置位,因此声音输出将不会被立即触发。信号变量和声音输出只有在一个消息再次到来或者重新启动“Horn”才会被触发。您可以通过设置内部系统变量“@RestartHorn” 为“1”来重新启动“Horn”。当“Horn”被重新启动后,系统自动重置系统变量“@RestartHorn”的值为“0”。
• 通过用户自定义逻辑设置/重设信号变量
信号变量的值没有必要必须连接到消息级别的报警状态。设置/重设信号变量的逻辑同样也可以在用户指定逻辑中编程。
         消息的声音输出能够在WinCC服务器和WinCC客户端执行。“Horn”需要在每一WinCC工作站单独配置。
“Horn”编辑器允许您使用确认变量或者一个确认组来配置一个多重确认。使用确认组的多重确认选件将从WinCCV6.2以后可以获得。在这里,“Horn”确认可应用于在被设置为相同的确认组的WinCC工作站。确认组是一个简单的,实现客户端,服务器和冗余服务器器的声音信号输出的多重确认的方法 ,推荐使用一个确认组的来实现多重确认。
注意:
• 实现多重确认需要选择正确的终端总线。注意在“Simatic Shell”中的设置。关于Simatic Shell 的更多的信息在条目 ID 18967416. 可以获得
• 为了能够通过使用组确认实现多重确认,您应当对组确认使用唯一的名字。这个名字在整个终端总线上必须唯一。 注意,使用相同的组确认,但不直接属于当前工程的WinCC工作站可以在总线上存在。
• 当您改变实现多重确认的过程,定义的确认组和确认变量将丢失。
• 根据多重确认使用的过程的不同,内部变量"@HornReset" 的行为不同:
o "@HornReset"没有多重确认或者使用确认变量实现的确认组
当信号传输状态(信号模板或者WAV文件的输出)变为“1”,变量"@HornReset"的值从“0”变到“1”。经过点击“acknowledge horn”按钮确认信号传输,"@HornReset"被重置。
o "@HornReset" 通过组确认实现的多重确认
在这样的情况下,变量的被设置为不变。经过点击“acknowledge horn”按钮确认“Horn”后,变量“@HornReset”被直接重置为“0”,然后被迅速的再次设置为“1”。
• 如果信号变量经过在报警控件中确认所有相关报警被重置或者脚本直接重置变量,在这样的操作下计算机的声音信号被确认(关闭),但是在这种情况下“@HornReset”不会被设置为“0”。 这样,在某一台计算机,为了实现多重确认的计算机配置收不到信号已经被确认的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多重确认配置的计算机的信号传输不能够被确认(关闭)。多重确认只能在分别点击“acknowledge horn” 按钮后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