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VBS动作触发器没办法触发

楼主(2013-07-12):
wincc VBS动作触发器没办法触发

在VBS编辑器的动作脚本中写了个触发器,没办法触发!
1、新建内部变量“CNUM”,有符号的16位数
2、画面中放两个按钮,一个按钮按下就往“CNUM”中写1,另外一个按钮按下就往“CNUM”中写0。我需要在变量CNUM变化时就启动触发器。
3、在VBS编辑器的动作中,新建个动作。就弹出一句话。MsgBox "我是触发器"。点击工具栏"信息/触发器"。变量--添加变量---选择CNUM---标准周期为有变化时.
这样是否就可以了。请大家指教,其中有什么问题!谢谢!
另外问一下。VBS编辑器中的动作是否就是全局动作?
我是在wincc6.2中做的!
答:步骤正是这个步骤,如果不好使,检查CNUM是否在点击按钮时产生了预期的变化。
再一个,需要明确的是,在全局脚本中写的是动作,动作总是由触发器触发。你的动作是: MsgBox "我是触发器",而动作必须由触发器触发,你的触发器是: CNUM的变化。动作只在全局脚本中定义一次,全局脚本动作在定义它的工程中都是有效的。
从VBS编辑器中的动作选项卡中看到的都是全局动作。而动作不只限于全局动作,对象和画面属性中事件里的各项,都可以创建c动作或者vbs动作,而它们的触发器,就是”事件”选项卡下的“鼠标左键”“键盘按下”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