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伺服电机停止的时候会反传?

楼主(2013-07-13):
如果用的模拟量,因为你在PLC里给模拟量模块的值是零,但输出不是绝对的零,对于伺服驱动器来说会有一个转速很低的指令,你可以控制驱动器的零速箝位,要停止时可以输入这个信号,伺服就会停止了,也可以断开使能。要根据你的机械部分来决定。

   如果你用的脉冲,那就是因为有干扰,尽量缩短PLC和驱动器的脉冲线长度。选用优质的屏蔽线。注意屏蔽线不要绕圈。长的就剪掉。

网友A:
可以控制驱动器的零速箝位,这个办法很好,但是不容许使用这个功能时,是否有参数改变设置来实现较好的停止功能?

网友B(2013-09-29):
最好选用带抱闸的伺服电机。如果是竖向的肯定会有重力压迫反转,如果是横向,考虑你的负载较大,工件有微量受力变形,当伺服电机停止后会有个力来自于变形工件要恢复原来形状而导致电机反转,当然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小,伺服电机的减速齿轮会有阻力。建议先检查一下硬件再从软件方面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