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柜爆炸原因,求分析

楼主(2013-07-13):
电容柜配置为400A刀开关——铜排——10只40A的微断——10只B50C交流接触器——10只16kvar电容器,昨天发生爆炸,1、2、6、7 4四只微断上侧的电缆线头炸平,6、7 两只空开A相炸开,1号电容底部被击穿,10只电容均未胀鼓,刀开关下侧铜排对柜体侧板有弧光点,避雷器上有熔点,对开关柜壳体有轻微弧光点(查避雷器未击穿)。1、6两个微断和避雷器的三相电源电缆均在铜排同一处取,并靠近有弧光点的地方,2、7两个微断的三相电源电缆在铜排同一处取, 其余完好的微断铜排所取电源点偏离1、2、6、7所取电源点。环境温度约为35度, 变压器为SCB10-1600KVA,低压馈线有355和90kw变频器,该电容柜运行时间7个月.请大神帮忙分析爆炸原因

网友A:
感觉像是投切过程中不同步造成的,可能由于电压电流冲击造成连弧

网友B:
是哪个弱智设计的系统?

看到过这种廉价的白痴电容补偿屏好几次了。

1.微短的短路分断电流才多少,你计算一下如果电容短路,预期短路电流有多大。只要电容一击穿短路,由于短路电流过大,微断根本无法分断这么大的短路电流,结果就是微断上方飞弧,造成更严重的短路点,结果就是柜子有多大,就能烧多大的柜子。这个地方就不应该用微型短路器,最好的选择是用高分断能力的熔断器,还要用质量好的。

2.这么大功率的变压器,居然不用电抗器。居然还带这么大功率的低压变频器,估计变频器多半也没有加输入电抗器。由于变频器整流桥造成高次谐波电流通过补偿电容器,会带来电容器电流过大,过载造成电容器过热,击穿。

3.估计多半使用的也是额定电压为400V的电容吧。最好还是用450V的电容可靠些。

网友C:
谐波的原因吧。负载有变频器,更容易有谐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哪个弱智设计的系统?看到过这种廉价的白痴电容补偿屏好...

回答得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谐波的原因吧。负载有变频器,更容易有谐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谐波的原因吧...

网友F(2016-02-29):
首先我想说1:把微型断路器改成熔断器

                     2:接触器下面可以加上热继电器

                     3:加入三相串联电抗器来保护电容

变压器是多少KV?电容器型号多少,实际的电压和电容还有额定的电压分别是多少?GB50053-94
第5.1.2条 电容器装置的开关设备及导体等载流部分的长期允许电流,高压电容器不应小于电容器额定电流的1.35倍,低压电容器不应小于电容器额定电流的1.5倍。

网友F:
2楼说的不错,我认为电容400小点,容易烧,但450大了一点。

例如0.45kV,30kvar电容器用在0.4kV电压下,

此时电容器实际输出只有23.7kvar,补偿效果少了6.3kva。这样电容器的绝缘可靠了,而容量损失太大了。一般的讲,适当提高选用电容器的电压是可取的,切合实际, 不能盲目选得很高

网友G:
1)电网中存在谐波 2)电容器的投切时间太短(投切太频繁),3)电容器上应该增加热继电器,4)微断应换熔断器,5)检查无功补偿控制器是否正常工作,6)有条件还是增加电抗器,7)接触器应该为CJ19的型号(电容专用接触器)8)做好把刀开关换成带熔断芯的刀开关,9)做好有照片让大家给仔细分析一下

网友H:
我单位的电容补偿柜也是常常炸毁,有时起火,也很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