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电压36伏,包括直流电吗?

楼主(2013-07-13):
安全电压36伏,包括直流电吗?

网友A:
一般的,直流电安全电压还要低点。这个是相对的一般意义上的限值,不是绝对的安全限值。

网友B:
36V应该说的是交流电压,直流应该比这个值高。

网友C:
安全电压是根据电流推算过来的,电人的是电流不是电压,36V也不是绝对安全的

网友D:
   这个应是指交流电压。

   GB3805-83《安全电压》定义:为防止触电事故而采取的由特定电源供电的电压系列,这个电压系列的上限值,在正常和故障情况下,任何两导体或任一导体与地之间均不得超过交流(50Hz--500Hz)有效值50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是指交流电压。   GB3805-83《安...

网友F:
引用 网友B:
36V应该说的是交流电压,直流应该比这个值高。

网友G:
交流与直流的规定值不一样。

网友H:
不包括,交流与直流不一样

网友I(2013-12-02):
新规 安全电压交流50V  直流70V

网友J:
一般所说的交流电压是其有效值,其最大值要乘根2,因此安全电压交流50V、直流就是70V,直流没有最大值、有效值之分。

网友K:
AC36V的最大值=36÷0.707=50.91V

网友E:
4楼说的安全电压标准已经废除了,最新的标准是GB3805-2008。看标准的抓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