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倒闸操作常见问题分析

楼主(2013-07-13):
 无论是机组启停,还是机组正常运行,以及事故情况下,电气倒闸操作做为日常工作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它的正确性、安全性将关系到人身、设备的安全,机组及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由于国产200MW机组全能值班员的实行,加之人员的优化组合,原从事电气专业值班员减少,有经验的人员不多。在电气专业面,人员的技术水平、技术素质跟不上当前形势的需要,电气专业面人力更显匮乏。虽实行全能值班员,但跨专业学习的局限性,倒闸操作在执行中还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非电气专业人员在进行电气倒闸操作时操作极不规范,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掌握电气倒闸操作知识。因此很有必要对电气倒闸操作加以论述。

  1电气倒闸操作释义及其原则

  电气设备有三种状态,即运行、备用(冷备用、热备用、联动备用)、检修状态;将电气设备由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就叫倒闸,所进行的操作,称之为倒闸操作。

  倒闸操作的原则:

  中心原则:不能带负荷拉合刀闸

  1.1在拉合闸时,必须用开关接通和断开负荷电流及短路电流,绝对禁止用刀闸切断负荷电流;

  1.2在合闸时,应先从电源侧进行,检查开关确在断开位置后,先合上母线侧刀闸,后合上负荷侧刀闸,再合上开关。因为在线路合闸送电时,有可能开关在合闸位置未查出;若先合线路侧刀闸,后合母线侧刀闸,则带负荷合刀闸时,在刀闸触头间产生强烈电弧,会损坏设备,甚至引起母线短路,从而影响其它设备安全运行。若先合母线侧刀闸,后合线路测刀闸,虽是同样带负荷合刀闸,但由于母线开关继电保护动作,使它自动跳闸,隔离故障点,不致影响其它设备的安全运行;同时线路侧刀闸检修较简单,且只需停一条线路,而检修母线侧刀闸时,必须停用母线,影响面大。

  1.3在拉闸时,应先从负荷侧进行,拉开开关,检查开关确在断开位置后,然后再拉开负荷侧刀闸,最后拉开电源测刀闸。对于两侧具有开关的变压器而言,在停电时,应先从负荷侧进行,先断开负荷侧开关切断负荷电流,后断开电源侧开关,只切断变压器的空载电流。因为,若开关在合闸位置未检查出来,则造成带负荷拉刀闸,则使故障发生在线路上,因线路继电保护动作使开关自动跳闸,隔离故障点,不至于影响其它设备的安全运行。若先拉开电源侧刀闸,后拉负荷侧刀闸,虽同样是带负荷拉刀闸,则故障发生在母线上,扩大了故障范围,影响了其它设备安全运行,甚至影响机组的稳定性。

  1.4在倒母线时,刀闸的拉合步骤是先逐一合上需要转换至一组母线的刀闸,然后逐一拉开在另一母线上运行的刀闸,这样能够避免因合一把刀闸,拉一把刀闸而造成的误操作事故;但有时也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1.5允许用刀闸拉合的设备如下:

  1.5.1拉合母线上无故障的避雷器和电压互感器;

  1.5.2在母联开关已合闸时,倒换系统运行方式;

  1.5.3在正常情况下倒换主变中性点运行方式;

  1.5.4用带消弧罩的刀闸,当刀闸与操作把手之间有隔板时,允许拉切30安培以下的负荷电流(380V系统);

  1.5.5母线上负荷刀闸均断开的情况下,给没有故障的母线充电和切电。

  1.6禁止用刀闸进行下列操作:

  1.6.1带负荷拉倒闸;

  1.6.2用刀闸给线路停送电;

  1.6.3投入、切除主变及所有厂用变压器;

  1.6.4切断故障点的接地电流。

  2电气倒闸操作的基本要求

  2.1操作刀闸的基本要求:

  2.1.1手动合刀闸时,必须迅速果断,但在合闸终了不得用力过猛以防合过头及损坏支持瓷瓶。注意:在合闸开始时,若发生弧光,则应将刀闸迅速合上。

  2.1.2手动拉刀闸时,应缓慢而谨慎,特别是刀闸动触头刚离开静触头时,若发生电弧应立即合上,停止操作。但在拉切小容量变压器,一定长度架空线路和电缆线的充电电流,少量的负荷电流,以及用刀闸解环操作,均有电弧产生,此时应迅速将刀闸拉开,以便过零点灭弧。

  2.1.3误拉合刀闸以后,严禁将此刀闸合上或拉开,必须将该回路开关断开,并确证刀闸无电流通过后,才允许将误拉合的刀闸合上或拉开。

  2.1.4在拉合刀闸之前,必须检查开关在“断开”位置。

  2.1.5当刀闸操作不动时,应仔细查找原因,不得强行操作,以防将刀闸损坏。

  2.1.6刀闸送电,停电操作要在相应开关(接触器)断开的情况下进行;刀闸操作完毕后,应检查动静触头接触良好,核实刀闸位置正确后,将配电柜门锁好。

  2.1.7刀闸操作前,如果发现异常或缺陷,应停止操作,采取必要措施或消除缺陷后方可重新操作不得蛮干。

  2.1.8刀闸拉不开、合不上时严禁强拉强合,应仔细查找原因:操作机构是否完好,回路中是否有接地刀闸,开关是否在分闸位置等,确实无法处理时,通知检修处理。刀闸在操作过程中发生卡涩,不能强行操作,可手摇刀闸操作把手几次,然后再合;若仍卡涩,未发生触头放电现象,立即停止操作,若已发生放电现象,且不能熄灭,应将此刀闸设法与带电系统脱开。

  2.2开关操作基本要求

  2.2.1在一般情况下,开关不允许纯手动合闸。

  2.2.2遥控开关时不得用力过猛。以免损坏带灯按钮,也不得返回太快,以防开关合闸后又跳闸。

  2.2.3开关操作后应检查有关信号及测量仪表的指示,以判断开关位置的正确性。但不能仅从信号灯及测量仪表的指示来判断开关的实际断合位置,还应到现场检查开关机械位置指示器。

  2.2.4开关运行中不允许运行人员进行慢分闸或慢合闸,小车开关在运行中不允许互换使用,紧急情况下经总工批准方可更换,少油开关的油色、油位应正常。

  2.3熔断器在使用中的基本要求:

  2.3.1应正确选择熔体,保证其工作的选择性;

  2.3.2熔断器内所装熔体的额定电流,只能小于或等于熔断器的额定电流;

  2.3.3熔体熔断后应更换相同尺寸和材料的熔体,不能随意增大或减小,更不能用不易熔断的其他金属丝去更换,以免造成事故;

  2.3.4安装熔体时不宜碰伤熔体本身,否则,可能在正常工作电流通过时熔断,造成不必要的停电;

  2.3.5熔断器的两端应接触良好;

  2.3.6更换熔体时,要切断电源或负荷,不能在带负荷的情况下拔出熔断器,更换时,工作人员应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

  2.3.7在更换保险操作时,首先应测试保险芯是否完好;

  装保险过程中发现保险座、卡簧等有异常情况应及时汇报值长,联系检修人员处理;

  2.3.8送电时发现保险盖破裂、金属螺纹有损伤、卡簧严重变形、与底座接触过紧、过松、保险盖与金属螺纹脱落等情况时应及时更换保险盖;

  2.3.9送电时发现底座瓷套松动时应首先将其旋紧,并检查底座引线接头接触良好,无松动,底座固定牢*;

  2.3.10送电前应将保险盖与保险芯擦试干净,并检查底座内无杂物,金属导电部分完好。

  3电气倒闸操作常见问题分析及采取措施

  3.1取、装熔断器、调整、更换碳刷、装、拆接地线、使用钳型电流表测量电流时不戴绝缘手套。

  《安规》中明确规定了在合断熔断器和装、拆接地线、用钳型电流表测量电流时必须戴绝缘手套,但有些运行人员不按此要求执行,徒手进行操作。在使用保险把手断、合保险时,由于部分保险座的弹簧较紧,操作中用力不均匀极易造成手向两侧偏移而触及带电部分。拆接地线时,如果突然来电,都会造成人身触电。使用钳型电流表测量回路电流时,由于周围均为带电设备,容易造成人身触电。

  更换碳刷时身体裸露部分触及设备外壳或另一极时易造成接地或短路,威胁人身或设备安全。

  发电机出口PT二次保险更换、电压测量时,由于与高压带电部分距离较小,威胁安全。

  为保证人身安全,在进行专用屏保险操作中、装、拆接地线、使用钳型电流表测量回路电流时,工作服袖口扣紧并戴绝缘手套且必须带一双,工作服袖子必须装进手套内,在进行刀熔式保险装、取和发电机、励磁机碳刷调整更换时必须戴劳保线手套,且工作服袖口必须扣紧,所使用的线手套必须干燥、不得有油污和严重脏污,如不符合要求时应及时清洗或更换,不得戴不合格的手套进行工作。做发电机出口PT二次保险更换、电压测量工作时,也应戴绝缘手套。

  3.2小车开关的带负荷切拉、送电检查不到位

  发生带负荷切拉、送电所造成的后果是惨重的,轻则设备损坏,重则危及人身安全。为此,部门对小车开关送电前的检查做了测绝缘的要求,但具体执行不好。在送电前应充分作好准备工作,认真核对设备的名称和编号、红、绿翻牌位置正确,开关在“检修”位置时,要用摇表或万用表电阻档测开关上、下触头间、上、下触头相间和上、下触头与开关外壳间电阻。若电阻为零,则证明开关在合闸位置或开关相间短路或接地,必须先打跳开关或排除故障,测绝缘正常后,再进行操作。

  切电时,除了核对设备的名称和编号外,还要检查开关的信号灯、开关的位置指示、电流表指示是否到零、即电度表是否已停转、联锁开关断开、红、绿翻牌位置正确,拉出开关前必须对开关进行就地打跳。

  3.3小车开关的带负荷切拉、送电不按正确的操作顺序进行

  小车开关不论切电、送电都必须严格按照操作票要求顺序,并严格按照:唱票、复诵、模拟、操作四个步骤进行,不得漏项、跳项操作,更不能先操作,再补填操作票和危险点分析预控卡。

  3.4送电前不到就地检查设备

  送电前除要检查送电设备确处于备用状态和测量送电设备绝缘合格外,还必须检查设备的实际情况。了解送电设备就地实际情况,是否符合送电条件、检查检修是否有遗留影响设备运行的工器具或杂物、设备安全接地是否恢复正常、辅助系统是否符合运行条件、检修自己所做的安全措施是否全部拆除、控制箱是否符合运行条件等均应进行详细检查,任何一条不符合《规程》和《安规》要求,都不能盲目送电。

  3.5断、合接地刀闸和装、拆接地线项目操作票中填写不规范

  断、合接地刀闸和装、拆接地线的安全措施填写操作票时,应包括:(1)核对设备的名称、编号;(2)检查是否具备断、合接地刀闸和装、拆接地线的条件(开关已拉开、刀闸已拉开、确以与带电部分隔离、检修工作已全部结束、工作票已终结等);(3)验电、放电;(4)断、合接地刀闸和装、拆接地线;几个步骤进行。

  3.6停电设备不进行验电或验电不完全

  《安规》要求在停电设备进、出线两侧各相分别验电。与停电设备有关的变压器、互感器,必须从各侧、各相分别验电,防止向停电设备反送电。

  3.7测绝缘不检查摇表、不切电、不退联锁或不验电

  定期测绝缘工作中,存在不取操作、合闸保险的情况和不验电的情况,如果误合开关(接触器)或联锁回路启动使开关(接触器)合闸,会造成人身触电。测绝缘前不验电,如果走错间隔或联络回路反送电,同样,会造成人身触电。

  6KV负荷定期测绝缘时,如果小车开关在“试验”位置,不取操作、合闸保险,一旦开关在“试验”位置合闸,不能及时发现,将开关向“工作”位置送时,检查不到位不能及时发现问题,会造成带负荷合闸送电,所以切电时,必须按操作票要求严格执行。

  3.8装设接地线和合接地刀闸不验电或验电与装设接地线和合接地刀闸间隔太长

  装设接地线、合地刀前不进行验电,如果回路有电、突然来电或走错间隔装设接地线或合接地刀闸,会引起电弧烧伤、保护动作造成失电。停电母线或设备在停电验明无电后,如果需要装设接地线或合地刀,应立即进行,不得再进行其他工作,如果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及时装设接地线或合地刀,在其他工作结束后,再装设接地线或合地刀前,必须重新验明无电后,进行装设接地线或合地刀的操作。否则,一旦停电设备突然来电,会引起电弧烧伤、保护动作造成失电的严重后果。

  3.9设备送电前不检查保护压板投、退情况;

  《规程》、《安规》明确规定,电气设备不允许无保护运行。送电前,必须对送电设备保护进行检查,防止保护漏投或误投,对于锅炉大联锁回路压板也应按要求及时正确投入。电机启动、母线、变压器充电、发电机升压、并网时保护的正确投入尤其重要,因为在这几个阶段是设备非正常运行阶段,容易出现问题,一旦存在故障,保护漏投或误投,保护不能及时动作,造成设备损坏的严重后果。

  3.10验电笔金属裸露部分过长;

  各岗位均配了低压验电笔,由于其金属裸露部分过长,部门要求个人对其进行绝缘处理,使金属裸露部分不得超过2-3毫米,防止验

  电中发生短路或接地,但部分人员未进行处理或绝缘有破损,未及时完善。

  4电气倒闸操作的执行步序及注意事项

  4.7重大操作,应避免在交接班时间中进行,如工作需要进行操作时,操作中间不得进行交接班,待全面操作完毕,或一段结束后,并确认操作无误后,方可进行交接班。

  4.8雷电时禁止进行倒闸操作,如遇事故处理,远方控制的开关允许操作;用绝缘棒拉合隔离开关(刀闸)或经传动机构拉合隔离开关(刀闸)和断路器(开关),均应戴绝缘手套。雨天操作室外高压设备时,绝缘棒应有防雨罩,还应穿绝缘靴。接地网不符合要求时,晴天也应穿绝缘靴。

  结束语:

  上述我对电气倒闸操作的原则、基本要求、操作中常见问题、操作步序进行阐诉。通过阐诉我们应清楚认识到要保证电气倒闸操作的安全,就必须严格认真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安全知识的学习,并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努力提高自身技术水平,掌握倒闸操作技能;还必须端正工作态度,以务实的精神投入到倒闸操作中。也只有这样,安全才能得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