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欧姆龙触屏怎么上载程序

楼主(2013-07-13):
触摸屏NT20-ST121-EC

上电后显示

按yes后

按ABORT后

按Retry后又显示第一个界面

找来找去就是不知道在哪个界面上,找到   传输数据   按钮

网友A:
感觉是你屏里面没系统,,但还是建议你问下OMRON客服,他们做的还挺好的

楼主:
当然没系统,就是找不到程序上传界面...............

网友B:
没连接到plc 吧。通讯上就可以了吧

楼主:
将触屏后DIP 6拨到ON位置——删除系统程序,使触屏初始化

点击YES后显示,此时触屏无任何程序,出现开头界面

在以下界面输入程序

用手指按触屏上下任意两个角

网友C:
先安装系统

然后下载你的程序

楼主:
不知咋回事?一个旧屏我把程序全部卸载、清空,按上述步骤可以安装成功,但是新购买触屏安装到下图就再也不动了,都试了N编一直都没反应,郁闷,

请各位高手给予指点,感谢!

网友D:
泄,are you  sure?

网友E:
按“yes”后在第二个界面等一会,你太心急了!

网友F:
置顶,这个问题可以直接问问客服的。

网友G(2013-08-24):
引用 楼主:
将触屏后DIP 6拨到ON位置——删除系统程序,使触屏...

牛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