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死机问题

楼主(2013-07-13):
有人碰到过昆仑通态7062kx和1062k两款触摸屏死机现象吗?我最近碰到过几块屏,在开机界面出现死机,屏停在昆仑logo画面(也就是一个手指,同时加上文字TPCMCGS的画面)就不走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初始化看看,不行你就送修吧

网友B:
看故障现象应该是nk文件损坏了   想办法更新下吧

网友C: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无私帮助,以及知识普及

网友D:
初始化看看,或是更新一下系统文件试试, 再不行你就送修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初始化看看,或是更新一下系统文件试试, 再不行你就送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看看,不行你就送修吧

 谢谢。关键是连U盘都不识别了,没办法初始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故障现象应该是nk文件损坏了   想办法更新下吧

 请问你可碰到过类似现象?

网友F(2015-01-29):
我用的7062kx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开机界面出现死机和白屏的现象

网友G:
昆仑通泰的屏出这类问题多

网友H(2015-06-10):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7062kx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开机界面出现死机...

同样的问题啊,开机白屏,按下输入框,还卡死不动,时间也卡住,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

网友I(2016-10-31):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7062kx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开机界面出现死机...

我们的有三块屏出现了类似问题。还没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J(2020-03-27):
同样的问题,淘宝上有人会搞,要100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同样的问题,淘宝上有人会搞,要100块。

朋友,有链接吗,我这里有3个旧屏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