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在smart700触摸屏里按下启动按钮,无法启动

楼主(2013-07-13):
  在smart700触摸屏里组态,启动和停止按钮按下去没反应,它们分别连接的是I0.0 I0.1

网友A:
监控下程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下程序看看....

是不是只能用辅助寄存器组态

网友B:
触摸屏不能直接控制输入位,但可以通过字来写,或者辅助继电器。

网友C:
启动、停止按钮不能链接I,输入是只读属性,不能写。可以连接M位作为启动、停止用。

网友D:
  SIEMENS 的触摸屏不能直接控制输入位的 I 点,只能控制中间变量 M 点 !

网友E:
貌似PLC都不支持触屏控制输入为的,那位朋友了解,有支持输入位的PLC不妨列举一二。

网友F:
你可以用辅助继电器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