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电网中的零线带电

楼主(2013-07-13):
   在接地电网中,零线带电现象比较普遍,在寻找故障时,需要停电,因而影响正常生产,并且还可能造成触电事故。为了便于寻找故障,消除带电现象,应探明零线带电的原因。归纳起来,零线带电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线路上有的电气设备的绝缘破损而漏电,保护装置未动作。

(2)线路上有一相接地,电网中的总保护装置未动作。

(3)零线断裂,断裂处后面的个别电气设备漏电或者有较大的单相负荷。

(4)在接零电网中,个别电气设备采取保护接地,并且漏电;个别单相电气设备采用“一火一地”(即无工作零线)制。

(5)变压器低压侧工作接地处接触不良,有较大的电阻;三相负荷不平衡电流超过允许值。

(6)高压串入低压,磁场感应或静电感应。

(7)高压采用二线一地运行方式,其接地体与低压工作接地或重复接地的接地体相距太近;高压工作接地的电压降影响低压侧工作接地。

(8)由于绝缘电阻和对地电容的分压作用,电气设备的外壳带电。

   在以上几种原因中,前五种原因较为普遍。通常,查明原因后,可采用相应措施予以消除。但是,为了从根本上保证安全用电,在接地电网中采取保护接零措施,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接零系统。

网友A(2014-06-05):
零线带电,主要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不良;线路中的设备有的采用保护接地有的采用保护接零,造成感应带电。

网友B(2014-08-05):
嗯,分析的不错哦,,,,,,,

网友C(2014-10-17):
个人接触过的 1,3 , 4现象,

网友D:
零线带电,不知具体所指;为什么是比较普遍。

网友E:
零线带电,不知具体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