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炸机了?

楼主(2013-07-13):
问各位大哥一个问题 变频器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炸机呢? 变频器外部什么事也没有 温度传感器也没事  拆开以后才知道炸机了  变频器正常运行了半年以后才炸机的

按说不应该啊 要是炸机早该炸了 为什么等到用了半年以后才炸机呢?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听说过的炸机一般都是久置不用,或大修后炸机

一般可能严重过流、绝缘损坏、进入异物短路造成

网友B:
变频器负载短路,安装环境潮湿,导电粉尘,气体腐蚀,变频器本身质量问题等都有可能导致炸机。

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变频器,炸的位置在那里?

网友C:
美国人说,这事必然是拉登干的。。。

巴勒斯坦人说,这事必然是以色列人干的。。。

韩国人说,这事必然是日本人干的。。。

中国人说,这事必然是钱花少了导致的。。。

网友D:
用久了,触发板出问题了,引起IGBT短路--炸机。

网友E:
  楼主, 变频器炸机是不会分时间段, 什么时候都会有 IGBT 模块炸开的 !@

网友F(2013-08-15):
还好不是电容炸,不然出大事了

炸机了,进口品牌,参数设的有问题,环境不好,没定期保养

国产品牌:品质有问题

——这才是最大问题

国产伺服变频器推广大使,小王,Q631201168

网友G:
我想知道,所谓炸机是炸的什么部位?炸的什么元器件?

网友H:
是什么炸了?电容还是IGBT?

网友H:
一般IGBT炸的比例较大,模块潮湿、驱动信号异常等都会导致P、N短路,最终模块炸掉。楼主需要拆机确认损坏的器件再确认原因。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还好不是电容炸,不然出大事了炸机了,进口品牌,参数设的...

 什么逻辑这是?哦,炸机了进口的就是环境问题、就是使用问题,国产的就是质量问题?

为什么国产的就不能是环境问题、使用问题?

难道进口品牌就没有质量问题。这叫什么

网友J:
电源质量,不是小问题.查不出原困的要检查电源.

网友K:
炸机的情况很多   最好上图或者描述下是哪个位置出现了问题  大家猜好帮忙看看

网友L:
是呀 上个图看看 大家才好帮忙看看 我也从中学习一下三 呵呵

网友M(2013-10-02):
你如果打开检查发现没有特殊原因的话,一般都是变频器生产工艺、结构还有就是元器件质量的 原因导致的。

网友N:
一般IGBT炸的比例较大,什么原因,很多!

网友O(2014-06-30):
引用 网友C:
美国人说,这事必然是拉登干的。。。巴勒斯坦人说,这事必...

 呵呵,也不尽然啊,刚刚得知,用户一台2.2KW富士变频器就发生了炸机,但还没有搞明白是哪个件炸掉了。

网友P(2019-03-04):
以前用过一台变频器上电过了会儿炸了,结果是把制动电阻接错了

网友Q:
电源 负载  环境  排查电容

网友R:
炸鸡  原因很多,也许你停一下在运行就炸,和人脾气一样有脾气好的有脾气坏的,脾气好的能忍受,脾气坏的一闹气就炸

网友S(2019-07-02):
引用 网友C:
美国人说,这事必然是拉登干的。。。巴勒斯坦人说,这事必...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人才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