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与浙大中控DCS比较

楼主(2013-07-13):
浙大中控主推Web Fieid JX-300XP 和利时主推HOLLiAS MACS 7

硬件方面

主控制器:

和利时,冗余配置,单CPU设计,工业级嵌入式芯片。掉电保功  能,无扰切换功能。贴片化设计,主控支持热插拔,机笼式无风扇设计。系统网络,控制网络,主从控制,运行故障指示诊断功能。外部主控地址设置功能。面板系统程序清零功能。在线手动主控切换功能。                浙大中控,冗余配置,主从CPU设计,工业级嵌入式芯片。掉电保护功能,无扰切换功能。贴片化设计,主控不支持热插拔,板卡式无风扇设计。故障报警或复位,工作卡件运行,工作/备用,准备就绪,备用卡件运行,通讯网络端口0的通讯状态,通讯网络端口1的通讯状态,Slave CPU运行,网络通信和I/O采样运行指示。
I/O卡件:
浙大中控,主控和现场I/O中间存在数据转发卡,所有卡件为贴片化,板卡设计。模拟量卡件是否配电,卡件地址跳线设置集成于板卡上。

和利时,主控通过PROFIBUS –DP直接与现场I/O卡件相连,FM型卡非贴片化设计,SM和核电专用卡为贴片化设计。所有卡件均为模块化设计。模块底坐拔码设定卡件地址。 Z
通讯方面
 WebField JX-300XP系统采用三层网络结构:
第一层网络是信息管理网Ethernet(用户可选)采用以太网络,用于工厂级的信息传送和管理,是实现全厂综合管理的信息通道。通讯速率100Mbps。

第二层网络是过程控制网SCnetII 连接了系统的控制站、操作员站、工程师站、通信接口单元等,是传送过程控制实时信息的通道。通讯速率100Mbps。
第三层网络是控制站内部I/O控制总线,称为SBUS 控制站内部I/O控制总线。主控制卡、数据转发卡、I/O卡件都是通过SBUS进行信息交换的。 SBUS总线分为两层:双重化总线SBUS-S2通讯速率1Mbps和SBUS-S1通讯速率156Kbps网络。主控制卡通过它们来管理分散于各个机笼内的I/O卡件。
HOLLiAS MACS系统采用四层网络结构
第一层网络是信息管理网,通过实时关系数据库与系统服务器,采用以太网络通讯,通讯速率100Mbps。
第二层网络是监控网络,采用以太网络,实现工程师站、操作员站、与系统服务器的互连,采用以太网络通讯,通讯速率100Mbps。
第三层网络是系统网络,实现现场控制站与系统服务器的互连,使用HSIE网络协议,无IP地址
第四层网络是控制网络实现现场控制站与过程I/O单元的通讯。使用PROFIBUS –DP协议, 通讯速率500Kbps。所有过程I/O单元与主控制器通过主从通讯交换数据,所有支持PROFIBUS –DP协议的控制器(如DCS,PLC)和智能仪表只要提供相应的GSD文件,都能做为主控的从站与MACS通讯。
软件方面:
和利时软件体系由三套不同国家的软件构成,兼容性不好,存在各个软件之间的衔接问题。  和利时的算法组态软件为德国Smart Software Solution公司的CoDeSYS软件的OEM版本,上位软件有自己开发的MACS5,有Citect OEM的,控制器运行软件是加拿大的QNX。组态方面MACS包括为设备组态,服务器算法组态,数据库组态和控制器算法组态和图形组态。在项目实施方面各种组态有严格的先后顺序,并且每完成一项组态都必须编择(图形组态除外)此系统存在服务器,更改控制算法时如果更改了系统变量,必须重新编择数据库,而数据库的改变必须重新启动服务器。在更改控制算法的同时,在下装完主控后可能控制器的控制点与服务器的点对应不起来,此时在操作员站上操作很危险,操作这个设备另外的设备可能动作,可能引起严重的人身和设备的事故。 CoDeSYS为开发控制方案的开发平台,IEC标准化语言。有编辑器和调试器功能,建立在高级编程语言(Visual C++)开发环境之上的。
CoDeSYS控制器算法组态软件共提供六种编程语言。
FBD(功能块图——FunctionBlock Diagram)
LD(梯形图-LadderDiagram)
ST(结构化文本-StructuredText)
SFC(顺序功能表图-Sequential Function Chart)

IL(指令表-Instruction List)
CFC(连续功能图-ContinuousFunction Chart)
常用FBD和CFC语言。用户可以用ST语言编写一些算法稍微复杂一些的程序,可以用它编写FB自定义模块供系统其它程序调用。系统模块库里有十分丰富的控制模块提供给用户调用。但是各种编程语言不能在同一POU里面混用。整个系统采用主程序调用相应控制算法任务的形式,可以自定义模块。所用数据类(TIME,DATE,TIME_OF_DAY,DATE_AND_TIME,BOOL, SINT, USINT, BYTE, INT,UINT, WORD, DINT, UDINT, DWORD, REAL, LREAL,Number)复杂,上位软件MACS5只支持BOOL和REAL,与CoDeSYS衔接存在很多问题,CoDeSYS的数据要传到操作员站上面显示要经过数据类型的转换。有些数据类型根本无法上传给操作员站(如数组)。
浙大中控编程软件核心部分为SCKey组态软件,系统采用无服务器设计,设备组态,数据库组态,控制器算法组态和图形组态都集成在这个软件中。所有组态可以一次性全编译。

SCKey组态软件是一个全面支持该系统各类控制方案的组态软件平台。软件运用面向对象(OOP)技术和对象链接与嵌入(OLE2)技术,基于中文Windows操作系统开发,为32位应用软件。
整套控制器算法分为常规算法和自定义控制算法,常规算法有PID单回路控制,串级双回路控制,前馈控制,手操器控制等。自定义控制算法分两部分图形化组态(支持FBD功能块图,LD梯形图,SFC顺序功能表图,CFC连续功能图,可以在同一控制页中混用)可以做逻辑控制,PID单回路控制,串级双回路控制,前馈控制,手操器控制,流量累计,数据运算等。
SCX语言组态,此编程语言在C语言之上进行二次开发而成,熟悉C语言的

用户可以得心应手的编写一些算法稍微复杂一些的程序(中控DCS与第三系统通讯程序一般在此编写,采用自由通讯模式,十分麻烦)

整个系统采用线性化编程方式,所用数据类型均为自定义(分为布尔量,1字节,2字节,4字节,8字节)用户在应用内部变量的时候必须对自己所用的数量类型和数据的大小有充分的理解,否则编择将无法通过。

综上所述,在硬件方面,和利时强于浙大中
在软件组态方面浙大中控强于和利时
在系统兼容性方面浙大中控强于和利时
系统开放性方面和功能方面和利时强于浙大中

网友A:
总结有点片面,各有各的优点吧。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结有点片面,各有各的优点吧。不能一概而论。。

你能发表点比较看法吗?

网友B:
在硬件方面,和利时强于浙大中
在软件组态方面浙大中控强于和利时
在系统兼容性方面浙大中控强于和利时

网友C:
请版主分析一下带服务器网络结构与非服务器网络结构的优缺点,尤其是在对控制器运算性能的要求、历史数据存储及读取方面、还有时钟同步方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