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柜的选型

楼主(2013-07-13):
高压柜的电流很小,肯定不能简单的按电流来选铜排,搜索了网上说是要看热稳定性什么的。谁有这方面的国家标准,提供一下!

网友A:
看看母线的计算规则

1、软母线安装,指直接由耐张绝缘子串悬挂部分,按软母线截面大小分别以“跨/三相”为计量单位,设计跨距不同时,不得调整。导线、绝缘子、线夹等均按施工图设计用量加估价表规定的损耗率计算。
2、软母线引下线,指由T型线夹或并沟线夹从软母线引向设备的连接线,以“组”为计量单位,每三相为一组;软母线经终端耐张线夹引下(不径T型线夹或并沟线夹引下)与设备连接的部分执行引下线项目,不得换算。
3、两跨软母线间的跳引线安装,以“组”为计量单位,每三相为一组。不论两端的耐张线夹是螺栓式或压接式,均执行软母线跳线项目,不得换算。
4、设备连接线安装,指两设备间的连接部分,不论引下线、跳线、设备连接线,均应分别按导线截面、三相为一组计算工程量。
5、组合软母线安装,按三相为一组计算、跨距(包括水平悬挂部分和两端引下部分之和)系按45米内考虑,跨度的长与短不得调整。软导线、绝缘子、线夹按施工图设计用量加上规定的损耗率计算。

6、带型母线安装及带型母线引下线安装包括铜排、铝排,分别以不同截面和片数以“10m/单相”为计量单位。
7、钢带型母线安装,按同规格的铜母线项目执行,不得换算。
8、母线伸缩接头及铜过渡板安装均以“个”为计量单位。
9、槽型母线安装以“米/单相”为计量单位,槽型母线与设备连接分别以连接不同的设备以“台”或“组”为计量单位,槽型母线按设计用量加损耗率计算。
10、共箱母线安装以“m”为计量单位,长度按设计共箱母线的轴线长度计算。
11、低压(指380伏以下)封闭式扦接母线槽安装分别按导体的额定电流大小以“米”为计量单位,长度按设计母线的轴线长度计算,分线箱以“台”为计量单位,分别以电流大小按设计数量计算。
12、重型母线安装包括铜母线、铝母线,分别按截面大小以母线的成品重量以“吨”为计量单位。
13、重型铝母线接触面加工指铸造件需加工接触面时,可以按其接触面大小,分别以“片/单相”为计量单位。

网友B:
 符合电流计算、短路电流计算、速断电流、反时限过电流计算等等均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