馈线柜跟出线柜的区别?

楼主(2013-07-13):
如题:馈线柜跟出线柜的区别?

网友A:
所谓馈线就是指纯粹的由电源母线分配出去的配电线路,直接到负荷的负荷线。而出线尽管也是从电源母线分配出去的线路,但是它可能是连接别的电源的联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