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中置柜用直流控制和交流控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7-13):
我们一般在选择使用中置柜的时候,一般对中置柜的操作电源什么情况下选用直流,什么情况下选择用交流呢?具体有什么详细的区别?

楼主:
有人是这样认为的,不知道对不对

--------------------

高压开关柜及重要负载的低压开关柜二次回路一般采用直流控制,一般负载的低压开关柜二次回路一般采用交流控制。
二次回路的选择主要看设计和使用要求,直流控制回路一般由直流屏分出,属于直流不停电系统,保护等级较高,而二次回路为交流控制回路的,一般从其主回路引出,与主回路属于同一电源供电,保护等级较低。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低压开关都是直流

负载大的时候采用交流

网友B:
  因为中置柜一般都是高压系统,系统出现问题时,需要可靠的切断,即使停电的时候也能操作,所以高压柜--一般都设计成直流操作,而设计成直流操作的原因--可以用直流电源,直流屏用蓄电池即可完成,假如交流电源--还需逆变器,这个没有直流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