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开关柜的几种闭锁

楼主(2013-07-13):
对于高压中置柜有分哪些闭锁?这几种闭锁具体有什么区别呢?和注意事项~

网友A:
开关柜具有可靠的联锁装置,为操作人员与维护人员提供可靠的安全保护,其作用如下:

手车从工作位置移至隔离/试验位置后,活动帘板自动将静触头盒隔开,防止误入带电隔离。

断路器处于合闸状态时,手车不能从工作位置拉出或从隔离/试验位置推至工作位置;断路器在手车已充分锁定试验位置或工作位置时才能被操作。

接地开关仅在手车处于隔离/试验位置及柜外时才能被操作,当接地开关处于合闸状态时,手车不能从隔离/试验位置推至工作位置。

手车在工作位置时,二次插头被锁定,不能被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