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见过高压柜里的这些东西没?

楼主(2013-07-13):
大家见过高压柜里的这些东西没?

结构非常的紧凑。

网友A:
 我们厂用ABB的VD4系列,质量还是可又的。没爆过,国产6KV的爆了两台。在分闸操作时都是储能马达烧了拒分闸,只好强行手动分闸了。

网友B:
还真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C:
 这是什么 ? 电柜内的补尝电容吗 ???

网友D:
这是小车式真空断路器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真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F:
动触头(貌似弹簧坏了)、电流互感器过电压保护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真没见过这样...

网友H:
是高压配电室里PT柜的吧!电压互感器和避雷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是高压配电室里PT柜的吧!电压互感器和避雷器。

 你是行家!

网友J:
前面触头好像烧坏了  是高压配电室里PT柜的吧!电压互感器和避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