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阀杆磨损实例

楼主(2013-07-13):
调节阀阀杆磨损实例

此阀杆用于油浆系统,前不久拆卸检查发现阀杆磨损严重,造成阀杆阀芯不能扣死,起不到关闭作用,原因分析如下:油浆大家都知道高温冲刷,对于这类介质选型尤其重要,一旦选型不对或材质不对,就造成必要的麻烦,甚至着火都是小事。下面是冲刷后造成的磨损情况:

网友A:
没做过维修,来看看。磨损到这样,使用中出现啥现象呢?关不死还是泄漏。

网友B: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阀芯结构,从装配形式看,应有为保护阀杆,设计有密封结构。能用不修的陋习导致报废。

网友C:
从选型来说,这种结构的阀门,调节及密封性能都不错,阀心与阀体之间来回动作时,也到关的位置,阀门所需要的力越大,因为设计时有一点偏心,不像一般的球阀是开启时力据大,所以对有颗粒或结晶的物料都是非常好的,,,如果排除材质问题的话.所以这应该是使用过于频繁,再加上阀门制造,组装存在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从选型来说,这种结构的阀门,调节及密封性能都不错,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