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MCGS 7062KS的屏与电脑无法连接,求助

楼主(2013-07-13):
我去年买了一款MCGS 7062KS的屏,前段时间连接电脑下载工程过程中,有几次连接不成功,后来插拔下载线,成功下载了一次,后来就干脆无法成功连接。一插下载线,计算机任务栏显示——USB设备运行不正常,WINDOS无法识别。

帮忙诊断哈什么问题? 首先说明,以前屏买回来,电脑上不需要安装任何驱动,都可以直接下载工程。

现在换了几天电脑都是一样的问题。

有没有谁遇到类似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屏是淘宝买的,店家说发过去,他再发给厂家修。

楼主:
没人顶,我自己先顶了

刚才找了哈百度信息。

回想当初下载工程的时候,由于线不够长,是用了延长线?

难道是下载线导致了屏USB端口损坏了?

网友A:
感觉应该是热拔插瞬间高压损坏的,端口设备没装保护器件。

楼主:
我觉得现在是下载端口的问题,硬件问题,不知道MCGS的技术在不在论坛,能帮我解决哈。

我刚才试了,用制作U盘综合功能包方式,可以下载工程。

网友B:
usb下载线尽量短些   试试

网友C:
1,usb下载线尽量短些   试试

2, 尽量不要热拨插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usb下载线尽量短些   试试   2, 尽量不要...

楼主:
郁闷,用到是能用,但是不能直接在线下载工程,就是不方便。

网友E:
USB的驱动被电脑上的WINDOWS更新给弄不见了!一般用电脑管家都有定时更新,这会导致电脑上原本的一些驱动错乱或是遗失,建议你可以到电脑电里做原本的驱动还原!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的驱动被电脑上的WINDOWS更新给弄不见了!一...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U盘不能使用

现在我的U盘使用正常。

网友F:
首先确定下是否电脑上USB驱动是否正确,如果是WIN7系统,默认驱动不对,要修改的。

其次USB线最好是双屏蔽线,质量要好点的。

最后以上都不行,估计就是跟系统配置啥的有关系了,可以重新装系统再试试,如果再不行,就只能是使用U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