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LR250雷达液位计干扰问题

楼主(2013-07-13):
我们公司新安装了5台LR250的雷达液位计,用于测量重油液位,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重油罐内距离底部500MM的地方有一个圆形加热器,液位计安装设置好后发现信号受该加热器干扰,请问用什么方法来消除这个干扰呢?

网友A:
计算下发射角度,调节好;

网友B:
如果确定是信号干扰
那就使用LR250自带的回波扫描、障碍物扫描功能,LZ可以在空罐的时候使用此功能,屏蔽加热器及其他障碍物。

网友C:
选型选个LR250? ,,,,还选5台?,,,楼主公司,得是盛产250?,,呵呵呵

你看看,你看看,,,测个液位么,八竿子打不着的加热器,都会干扰250鸟?

俄滴乖乖,

那把加热器拆鸟,,,中不中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下发射角度,调节好;

 谢谢回复,角度已经计算好了都为19度,位置安装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定是信号干扰那就使用LR250自带的回波扫描、障...

 谢谢回复,信号干扰屏蔽这个功能已经激活了,但是不知道是否正确,因为我们没有这款LR250的详细说明书,只有快速启动手册,说得很笼统不清楚,如果您有的话,可否发我一份详细说明书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型选个LR250? ,,,,还选5台?,,,楼主公司...

 谢谢你的参与,呵呵呵,选型我们都是统一的,如果要拆了加热器那重油就凝结咯!

网友D(2013-09-26):
楼主你可以考虑下用我们的外测液位计测量,不受温度,压力的影响;安装时不需要再罐体上开孔,不动火,不用清罐,不影响生产。直接在容器外壁上把容器内的液位高度测出来,精度能达到0.1%  ;想了解加我QQ458424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