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震到了就开慢,开一段路之后又恢复正常

楼主(2013-07-13):
电瓶车震到了就开慢,开一段路之后又恢复正常,请各位大哥们帮帮我

网友A:
应该是电动车控制器内部有元件松动所致

网友B:
明显的震动后直流电机失电,所以失去动力,速度变慢

应该是有接触不良或松动的地方,楼主仔细找找

网友B:
看过楼主回复的很多帖子,楼主是个有技术的人,这点问题应该没问题

网友C:
检测电池,看看控制器和线路,有时可能是线路磨损,接触不良

网友D:
 这可应该是电动车控制器内部有元件松动所致, 建议拆开一上四方的控制盒 看看有哪个元件松动 ?

网友E:
有的车有快慢档的!看看是不是右手边有一个3档按钮,接触不良吧?

网友F:
你的手把上的那个玩意接触不良了,我也碰到过很多次,我的那个是爱玛的,叉开来居然没有办法修,搞死了,一次性的。

网友G:
明显的线路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H:
一是接触不良,有松动的地方

二可能是不是里面有震动检测的东东,检测后某开关动作,自动减速。

    具体还是要看控制原理图才能分析的。

网友I:
直接咨询厂家问问原因。

网友J:
车震不是那么好玩的,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车震不是那么好玩的,呵呵

 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