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变频器上电报过载和过温故障

楼主(2013-07-13):
        今天遇到个问题,森兰变频器型号SB70G280T,同样位置安装了有4台,其中D台上电报过温和过载,然后把正常的变频器C台的主控板换上--还是报过温,然后再把测温的热电阻从正常的变频器C台上拆来装上---还报过温,进入参数去看--温度有100多度,可那热电阻--在正常的那台上装,显示才23°--基本和现场温度一样的,出问题的板子--换到正常的那台--不报故障的;等于我把变频器的主控板和测温电阻全从C台拆来装到D台上还报故障,然后我初始化了参数,重新从C台把参数备份过来下装到D台,故障还是存在。其中发现有个现象,这变频器的充电接触器是2个的,其中一个不吸合。但是充电接触器--应该跟过温没关系啊,过温保护只是通过测温来完成的啊。

        问题尚未解决,暂时百思不得其解,有熟悉的朋友,提供下参考意见?

        开始的故障画面:

      怀疑操作面板有问题,也和隔壁的C台兑换了下,调出温度检测菜单,显示真的过温。

上面是正常的,下面是故障的,热电阻换过来后还是这个温度--慢慢还会自动上升。

测温点就这啊,测温热电阻就那样的,很简单的。

网友A:
这样换下来说明主控班板和热电阻没有问题,只能看看别的了

网友B:
看是不是散热器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是不是散热器问题呢

 刚上电的散热器有啥问题呢?手随便可以摸到散热板的。

楼主:
该变频器整体照片如下,不带外壳和面板。

      上端进线,每相上面3个整流管(MDC(A)160-16)并联。旁边的2个接触器就是充电接触器,LS的GMC-100,充电电阻看不到型号,不过停电后可以靠近看到--是三个电阻并联的。直流电容是双排共12个(DCMC103M400FF5F,10000uF,400VDC -20% +20%),每个电容上有一个充电电阻(RXG6-8 36K +-5%)。

中间那一排控制板,从左开始数这样排列的---主控板、驱动板、风机控制板、风机控制板。

   IGBT(FF450R12ME4)一相上面也是三个并联的。

楼主:
      怀疑测温电阻坏之前,在更换前,测试了下电阻值的,使用工具--福禄克376钳形电流表的电阻档,拔下接主控板上的端子,然后用铜丝插到插头里面,测量结果是这样的,报故障的那台,表显示的是5.81k欧姆,正常的那台的显示是5373欧姆,我很奇怪的是为啥这样显示--5.81k,而后面显示5373,这不是我打字的区别,而是表显示的区别,原样记录。

      更换测温电阻还报故障后,对变频器进行了初始化,初始化完毕--变频器的端子输出恢复默认了,现场变频电动机尾部的风扇自动启动了,而此时变频器故障仍然存在。把C台的参数上传到操作面板,然后下载到D台,故障一样。说明参数回复出厂值,仍无法消除故障。

        怀疑驱动板有问题,停电,拔下主控板到驱动板的排线,上电后,故障仍存在,进菜单看检测的温度有100°了。

楼主:
       我现在开始怀疑,风机控制板是不是有信号进主控板的,可是上次厂家的人告诉我跟那没关系,现场看板子--也觉得是没关系,原因--风机控制板跟主控板是有两根线,那应该是主控板控制风机控制板工作的。风机控制板是单独去直流电源的,和主控板不是一个取电源点。难道那个点是风机控制板反馈信号给主控板?但是那不是温度信号啊,原因我在排查故障期间,我还拔下了热电阻的插头,变频器面板上还报了--测温电阻开路的故障的。

楼主:
    在排查期间,发现充电接触器有个不工作,就是上电后左边的那个不吸合,右边的那个吸合,因这两个接触器的主触头是并联的,短接里面的充电电阻的,2个接触器100A的,等于6个100A,原因是三相主触头并联。一个不吸合,这样的结果--最多会造成工作的接触器的主触头因电流大而烧坏,但是跟过载和过温没关系啊。这个是新发现的问题,但是要排除,换这个接触器的工作--难度就大了,需要大卸变频器了。

网友C:
是不是两个接触器的活儿,叫一个接触器干,人家有怨言了(过载)。人家也想不干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两个接触器的活儿,叫一个接触器干,人家有怨言了(...

 但是这个过载信号咋传递过去的呢?一个接触器照样是短接了充电电阻的。

楼主:
  现在我开始怀疑是不是直流母线取压过来的电压不稳定,尚未测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开始怀疑是不是直流母线取压过来的电压不稳定,...

修好了没有,没有我可以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现在我开始...

 出出招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怀疑测温电阻坏之前,在更换前,测试了下电阻...

1、电阻数值的差别才是报警的最终原因,变频器温度信号是通过电阻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被主板辨识并转换为温度数值的。你的测温器件应该为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如果与外界主板脱开应该为纯电阻信号,与主板连接后通过电压跟随器转换为电压信号,你说的脱开后测量显示负值,应该有异常电压信号啊,楼主应该从这方面进行检查。接触器吸合应该和温度没关系吧。

2、上述检查的前提要保证故障变频器实际温度并不高以及变频器直流电源供给没有问题。

网友G:
模块的固定螺丝打紧了没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排查期间,发现充电接触器有个不工作,就是上电...

楼主,这台机器修好了没有?到底是哪里坏了?

网友H:
我也等结果,好不好也不吭声了

网友I(2013-08-20):
测温电阻、主控板均无问题,弱弱的问句,是否是模块内部含有测温保护,而软件检测温度为内部外部两路双重保护,这个可能比较低...见笑了